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个问题,两块泡沫板,用什么粘在一起?

楼主(2014-07-12):
提示:

网友A:
有专门的泡沫胶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用3M喷胶也很好。稍腐蚀点,但少喷些就行,关键是方便作业。

网友C:
树脂也可以、热容胶也行、

网友D:
木工白胶也行的

网友E:
最好用泡沫胶。它会将材质表面微微的融开一些,等打胶面不粘手了,用力压和。粘的非常结实!

网友:
704硅胶102泡沫胶

网友F:
泡沫胶,薄薄的涂一层,涂多了也腐蚀

网友G:
泡沫胶或热熔胶

网友H:
新手越多了。。。。

网友I:
如果不差钱,用UHU胶。

网友I:
氯丁胶有很强的腐蚀泡沫的能力,正因如此采取某种工艺,会收到臆想不到的效果:把氯丁胶涂刷在平板上要均匀、涂量要适当,待氯丁胶中溶剂适当挥发后,将要粘贴的泡沫擦过平板蘸取氯丁胶,然后粘贴。

网友J:
要用泡沫胶才行

网友K:
直机就是麻烦。

网友L(2014-08-27):
看来泡沫胶是首选啊

网友M:
反正我一直都用的泡沫胶,一公斤一小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