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返厂归来一切顺利。但是有个开机声音问题。

楼主(2014-07-12):
返厂换电机,两周半时间,精灵2终于到手了。大疆还是很用心的,开盖后贴纸割断了,我附页上请求要长粉色贴纸,大疆一下随机器邮给我两张。。电机也换新了。等待这么久也算是值得了。
但是回来迫不及待开机对频,发现开机音乐不对了,以前是有规律的1.2.3.4. 4.4.4.4.  这样子,现在只是1.2.3.4. 就没声了。。。我上网查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以前开机自检声音都在闪灯,现在开机音乐的时候什么灯都不闪烁,停止后一秒开始红绿黄。

开始以为是phantom模式造成的,切回naza模式还是一样。这是什么造成的?对频我开控后按住飞机上的小红灯了,然后松开了,没问题啊。可以摆杆解锁。

另外想问一下调参软件显示 姿态感度260%真的没问题么。。返厂前忘了拍照记录感度了。记得是100多。

网友A:
用默认感度先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默认感度先试下吧

姿态默认就260%   记得以前都是100多。。

网友A:
我姿态一般高基础20,一般不暴力飞,也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姿态一般高基础20,一般不暴力飞,也不敢

多谢指点! 等把开机自检问题解决了  我也调整一下试试。姿态默认260光数字看着就渗人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们帮您升级了电调固件,最新电调固件就是这个声音,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们帮您升级了电调固件,最新电调固件就是这个声音,属于正常现象。

哦哦!原来如此,谢谢技术的解答!这下放心了。 突然一下还真有点不适应,真以为是哪里又有问题呢。
那在开机音乐的时候没有指示灯闪烁,等结束开始红绿黄然后绿色爆闪这样也是正常吧~

网友:
开机音乐的时候指示灯会闪一下红灯

网友:
我们的有必要升级电调的最新固件吗?升级改进了些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