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高速钢锯片能不能改成交替齿?

楼主(2014-07-12):
我用的小台锯 氮化高速钢锯片
60mm的直径
由于是直齿 容易卡锯片
能不能给瓣成交替齿的
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别给瓣断了 呵呵

网友A:
烧红后掰可以,就是硬度有所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红后掰可以,就是硬度有所下降。
烧红瓣 还是冷却后瓣(如果在红的时候瓣,得烧多少次呀 哈哈)
硬度下降 是不是可以瓣完后 再烧红放冷水里淬淬火?

网友B:
不建議這樣做,不確定因素太多:
1)氮化層會否因高溫失效。
2)不適當熱處理會令高速鋼的強度和硬度下降。
3)交錯和直齒鋸片的齒形不一,勉強改了沒好結果。

网友C:
能不能对称的焊上几块钨钢,钨钢的宽度大于你锯片的厚度

网友A:
烧红瓣,
硬度下降 是不是可以瓣完后 再烧红放冷水里淬淬火?
最好别淬了,第一你难掌握加热温度,第二冷却有程序的,冷不好还会有裂纹

网友D:
高速钢好像不淡化的,淡化钢含碳量比高速钢低。

网友D:
高速钢就是常说的锋钢是含碳量比较高的工具钢,上学时学的早忘记是什么牌号的钢了。氮化钢一般含碳量不高,但是要含Cr,Mo,Ai,v。在单位一般是用35CrMo或40Cr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