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6 2.0米型结构改星型结构,25分钟附配置

楼主(2014-07-12):
SS6 2.0 750mm轴距
朗宇X4110s
1445桨
30A铂金电调
6s 10000电池 虎牌 400多一块的。
云台,狗3,200mw图传
含电池整机3965g。

设定BB响3.6.
航线飞12分钟,改为悬停,报警响了以后降落,共计飞行25分钟,
单节电压回升3.72。

电池没再充电,不知道能冲进去多少。

网友:
飞行时,图传平板应该正对准飞行器,否则会影响距离甚至收不到信号

网友A:
抢个沙发,三脚架和屏幕感觉比较叼

网友B:
认为成两米轴距了....呵呵,进来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为成两米轴距了....呵呵,进来帮顶

你这么一说 确实容易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 确实容易误会。。。

哈哈

网友C:
请问图传是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传是多少瓦的?

200mw

网友D:
楼主好 你的遥控器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mw

请问200mw可以飞多远啊?我一直犹豫买200mw还是600mw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你的遥控器怎么设置的?

naza v2飞控。
遥控器左手油门。
具体怎么设置,你是想了解哪块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200mw可以飞多远啊?我一直犹豫买200mw还是600mw 的?

200mw看配什么天线了。具体飞多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机器没有osd,一直不知道飞过多远。

给你个建议,如果不想超视距飞行,买200mw够了。

当然如果预算充足 一步到位还是最好的。 航模水深,经常是一开始买小的,后来又买大的。造成二次浪费,不如第一次就买个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mw看配什么天线了。具体飞多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机器没有osd,一直不知道飞过多远。

给你个建议, ...

我就在视线内飞,半径200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视线内飞,半径200米就可以了。

200mw配一对蘑菇天线足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mw配一对蘑菇天线足够

就是三叶草加四叶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叶草加四叶草吗?

原装天线就可以满足你要求。如果用一对蘑菇 会更好。 三叶草和四叶草不太懂。都一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三脚架和屏幕感觉比较叼

屌丝专用 赫人神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naza v2飞控。
遥控器左手油门。
具体怎么设置,你是想了解哪块设置?

你好 我的是naza m lite 和天7的控  主要想看看你遥控器的设置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是naza m lite 和天7的控  主要想看看你遥控器的设置 参考一下

遥控器都是默认啊,各种曲线都没动,保持默认。
就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都是默认啊,各种曲线都没动,保持默认。
就设置了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有图片吗 参考一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有图片吗 参考一下你的

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得把飞控链接电脑。然后调节你相应的通道,把失控时的舵角调节到 能让飞控处于失控保护那个位置

额。。。形容起来费劲啊。我这电脑没有客户端  不好截图。 都在飞控客户端里,自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得把飞控链接电脑。然后调节你相应的通道,把失控时的舵角调节到 能让飞控处于失控保 ...

好的 谢谢 了

网友:
plkxyf1发表于2014-07-13 16:58:59

200mw看配什么天线了。具体飞多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机器没有osd,一直不知道飞过多远。

给你个建议,如果不想超视距飞行,买200mw够了。

当然如果预算充足 一步到位还是最好的。 航模水深,经常是一开始买小的,后来又买大的。造成二次浪费,不如第一次就买个大的。
其实不超视距200mw足矣,如果打算1~2km长距离飞行,600mw都不一定够,关键是多轴2km长距离飞行,按四轴算少了3000下不了,留空时间至少25分钟,如果简单玩玩真没必要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