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小X8

楼主(2014-07-12):
机架式飞越650,电机座和电调座来自680H4机架,动力是E300套装,上层是原装DJI9443桨,下层是仿9443桨
带蜻蜓3轴云台,4S4000,起飞重量2.5KG,平均单轴负载625g,单电机负载不到320g。
原先这个配置用在F550上能飞大约8分钟,现在X8只能飞6分钟。电老虎啊……
X8的稳定性真心不错,下一步换大一点的电池继续测试。

网友:
飞越650强度实在撑不住X8,之前也弄过一架后来中心板变形了就拆了

网友:
四轴八桨,耗电厉害

网友:
H4的电机座的孔位和650原装孔位对的上吗?现在想买个电调座怕对不上650电机座

网友:
既然是X8,试试用低速大直径的桨,应该会提升效率

网友:
下层的桨怎么装的?把螺母抠下来再倒过来?

网友A:
桨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太小了

2212配4s用9寸没错

网友:
曾经也打算在飞越650用2216上x8,一是觉得桨会入镜,而是觉得电老虎续航不行,你的动力有点不满足冗余,单轴接近单个电机的最大拉力了,余度不是很足。

网友:
H4机架680轴距,恒力4225电机1238浆,X8模式,6S5200电,软挂尼康V1微单相机,起飞重量3.4公斤,航线10分钟,感觉机架还行,非常稳。

楼主:
six-god发表于2014-07-12 22:38:41
下层的桨怎么装的?把螺母抠下来再倒过来?
副厂9443,不带镙丝

楼主:
lxvii发表于2014-07-13 00:42:06
曾经也打算在飞越650用2216上x8,一是觉得桨会入镜,而是觉得电老虎续航不行,你的动力有点不满足冗余,单轴接近单个电机的最大拉力了,余度不是很足。

e300最大拉力600g

网友:
V2216的路过,,轻松20分钟

网友C:
你用了舵机延长线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舵机延长线了对吧

剪断焊接延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12配4s用9寸没错

用11寸桨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寸桨试一试

呵呵,无语

楼主:
会烧电机的……

网友D:
感觉机架有点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机架有点脆

这点小重量,没问题

网友E:
效率不高啊,稳了也值啊,上点视频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率不高啊,稳了也值啊,上点视频吧楼主

厄……已经拆了。我的意思是速降的时候很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厄……已经拆了。我的意思是速降的时候很稳定

我近期会装一个700的X8,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没有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近期会装一个700的X8,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没有啊?楼主

上大桨。碳管尽量粗一些。最好不要使用C卡之类的折叠件。考虑好脚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大桨。碳管尽量粗一些。最好不要使用C卡之类的折叠件。考虑好脚架的问题。

网友:
确实耗电太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厄……已经拆了。我的意思是速降的时候很稳定

干嘛拆了?因为效率?

网友F:
下电机换8寸的,也许干扰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拆了?因为效率?

是的,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电机换8寸的,也许干扰小些。

小桨效率太低,需要换大桨

网友G:
X8和米8那个效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X8和米8那个效率高?

老高说米8效率高点,X8打八折,但体小,操控敏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高说米8效率高点,X8打八折,但体小,操控敏捷

哦,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