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零度,GH4云台试飞的时候,突然自己Z轴狂转起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2):
零度代理商调试试飞的时候,刚开始正常,大概一分钟左右,云台突然自己转起来,遥控器改出增稳模式,停住 因惯性自己又转了一会儿,下来后,发现云台的Z轴有声音,其他轴正常。但是,现场简单测试了下,打开增稳,云台似乎又能正常工作了。请问,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云台的重心已经调过,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云台和机身的相对操作速度过快导致的云台受力过大吧?能不能用问问零度的工程师就知道了

网友A:
零度的云台就这毛病,我的也是,你就凑和着用吧,没办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云台就这毛病,我的也是,你就凑和着用吧,没办发,

为什么我的那么多个云台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又出来一个零度的托,没有问题好呀。要说良心话

网友:
云台有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零度说话大家都在等你回话,不要找好多理由

网友:
我知道在零度机架通电情况下,在GH3云台给电之前都要三个轴用手旋转360度,把云台在方正。云台给电正常。如果没有做三轴手动旋转360度的话容易出现你们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云台就这毛病,我的也是,你就凑和着用吧,没办发,

咦!我记得您在其他帖子里说你还好没上零度云台啊?

网友:
零度云台确实在云台IMU死机情况下会偶发性的出现个别轴向狂转!这个我也遇到过,在告知零度老杨后,零度已在新版云台固件里加入了防止个别轴向狂转的预防措施!在这也希望零度在产品交付到用户手上之前多做模拟测试,消除用户使用过程中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