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从上次换主板后,产生了‘点头’症了【已解决】

楼主(2014-07-12):
半个多月前,因为炸鸡无法对频,返厂换了一个主板,回来的第一天,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无论六轴、三轴模式,不管悬停还是其他动作,机机的头尾总是上下晃动,有时轻微、有时严重,就像跷跷板一样,我给它取名‘点头’症。
我不知道大家说的‘金鱼尾’是不是指头尾水平方向左右晃动,我的977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把接收板下面的黑海绵换成白色的发泡双面胶,也没有丝毫改善。
换大桨、换尾桨、减小各处接头的虚位、装上拆下头罩、、……几乎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都不管用。

难道是电子陀螺仪问题?难道又要返厂?

采纳各位的意见,将横轴里面的软胶圈换了,还换了一个浆夹里面的轴承(有点涩),果然正常了,非常感谢!!!

楼主:
有空我上个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A:
引起点头的问题应该是中联胶圈软化或者坏了。977造成金鱼尾的原因有:尾浆过硬,比如瓢虫浆。换个软点的浆试试。或者尾管裂了,太软,还有尾电机阻力大,转速不均匀。一般主板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B:
前面或者后面重    就是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起点头的问题应该是中联胶圈软化或者坏了。977造成金鱼尾的原因有:尾浆过硬,比如瓢虫浆。换个软点的浆 ...

中联问题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或者后面重    就是不平衡

这个我不苟同,3D模式下,重心偏移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炸机时横轴胶圈被垫圈啃伤了,大炸最好把胶圈换个方向,炸多了就要换新。

网友:
感度过高就是这现象. 还有就是舵机抖舵.

网友C:
应该是皮垫的问题,之前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皮垫的问题,之前我遇到过,

什么皮垫? 是接收板下面的黑色海绵还是横轴里面的软胶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皮垫? 是接收板下面的黑色海绵还是横轴里面的软胶圈?

横轴里的 之前升级桨夹的呵呵 横轴短 上不了螺丝 我就把垫圈切薄了 结果太薄 起不到支撑作用了 结果就前后点头  后来换了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