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H 连接FUTABA R7008SB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4-07-12):
控是FUTABA 14SG 接收机 R7008SB 用SBUS和NAZA连接 使用接收机B模式 遥控器无法控制NAZA H 模式开关无法设置 遥控校准也没反应 求帮助

网友A:
您好!

NAZA_H暂时还不支持S-BU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NAZA_H暂时还不支持S-BUS2.

翻之前你们的帖子,找到答案了,那FUTABA 6208SB是可以用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NAZA_H暂时还不支持S-BUS2.

另外请问MINIOSD支持NAZA H吗?我用的是大疆5.8G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MINIOSD支持NAZA H吗?我用的是大疆5.8G图传。

您好,暂时只能用S-BUS1,NAZA-H还不支持I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