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万能的论坛!!

楼主(2014-07-12):
6MM内径的不锈钢管,塞不进6MM外径的轴承。该怎么处理?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上车床车削到外径6MM-0.025 - -0.035,或者用砂纸慢慢打磨(转圈磨)到能用力塞进去。

网友B:
用适合的金属棒塞进去旋转几下“扩孔”

网友C:
用铝管吧

网友D:
慢慢处理、相信你可以做到、6mm的轴承最小外径好像也有12mm吧、不知道还亚麻油更小的

楼主:
别提多狼狈了、钢管火烤了口径膨胀了,轴承是塞进去了,冷缩了,轴承被咬死了,心情郁闷死了,不晓得咋弄了,看来得选择铝管了。

楼主:
钢管火烤了,口径是增大了,轴承是塞进去了,然后冷缩了。轴承咔一下咬死了。白费了,心情郁闷死了。看来选择铝管简单些了

网友E:
可以用直径5.9 的钻头先打一下,再用6MM的铰刀修。

网友F:
是个头疼的事!

网友G:
装不了。换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