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反扭的分析与处置办法,相信对新手有用

楼主(2014-07-12):
          固定翼常规布局的螺旋桨的飞机,都有存在反扭的问题,然而飞机反扭的原因有四种,航模来说,最影响的就是螺旋桨的反扭,反作用力,所以说,常规的航模,电机要做一定的右拉来客服反扭,做多少呢,怎么来判断呢。
        下面从动力系统来分析,前面前辈有相关的kv值和桨的帖子,可以参考,1米左右的机子,8-9寸比较合适,再大的话,Kv值要低,或者,慢速浆。忌讳高Kv配桨角大的动力,1.比较费电,电机会热,不能持续满油门工作,2对电调不利,3反扭比较大,不适合新手。比如说,2216.1250kv的机子。8-10寸的配法,新手可以选择。8060,可以持续满油门工作,工作电流小,工作时间长,拉力也不小,反扭小,9寸桨的话动力会澎湃点,相对反扭会增加不少,如果你手上的桨和电机部匹配,稍微大点,或者,长时间工作电机发热,2元的便宜桨,我可以推荐减去桨角一部分,这样也是个好办法,比如,2216-1250配1047hy桨,减去已点反扭会小,整体都比较会舒服,
     后推的机子,都用4-7寸的高速桨,一般不用考虑反扭,注意就是不要过载,伤电机,
  下面再说,电机座的安装方法。电机座的制作方法五花八门,各行其道,自己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但是一点,要牢固,高温下,电机座不会融化,导致炸鸡事故,关于右拉,3-8度范围之内,角度的固定,有垫片法, 右拉不能太大,不行就换动力方案,如果你不想换手上的动力,我们后续还会有补充的办法,右拉过大话,飞机飞的不是直线,桨声音很大,震动大,电机座容易松动。
     机子装好了现在开始试飞了,如果你的右拉刚好,起来不用你调,恭喜你爽飞了。
    如果右拉不够,现在右两种方案,1遥控微调,方向舵,和副翼微调。这种微调最合适的时候是半油门平飞的时候,这个是做个中和量,因为飞行的姿态,和油门大小跟反扭有关系,油门大,反扭越大,举个例子,如果你满油门微调飞机姿态,减小油门,随着飞机反扭减小,你的右拉不变,飞机会变得右拉过大,成顺扭了,照样不好飞。
第二就是地面测试法,地面滑跑来看滑行趋势,基本能走直线就不用调,,要么,就双手托举飞机,机头朝上做起飞装,另外一个人配合着你推油门感受飞机横滚力,反扭力很大的话肯定需要微调的。
  遥控可以微调好后,记住,飞机舵面的位置,后,可以回去,把操纵面微调,这样遥控微调就可以回中了,这样也可以爽飞了,
    如果测试你的右拉大了,很好,去掉你的垫片,减少右拉就可以啦。  如果右拉做死了,不能调,就是换大一点的桨就可以了。

   好啦就这么多,祝大家爽飞!

网友:
多些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后推机就没有反扭嘛????这个我不认同 我的2212 2200kv用在1.4冲浪上都有反扭

网友:
小手一抖 1分到手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受用

网友:
遥控可以设置抗反扭舵量。。

网友:
支持一下技术贴,虽然没有看完。

网友:
我再提供个解决方案:油门和副翼线性混控,用D10控就可以实现小油门小副翼角度、大油门大副翼角度,而且副翼随油门改变的比例由你自己选择。

网友:
顶赞一下,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