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 能不能改解锁通道!!!

楼主(2014-07-12):
请教APM 能不能改解锁通道!!!

网友A:
我觉得能吧,你去研究研究FULL LIST.....

网友:
配置选项里没有,只能程序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吧,你去研究研究FULL LIST.....

主要这里选项太多了,实在补知道哪个是,我只想把解锁通道改一下,想通过1或者2通道来解锁,有谁知道呢!

网友:
你会改程序就可以,调参页是没有的,别说解锁通道,就连校准罗盘啥的都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