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机一个月 首炸!,纯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2014-07-12):
今天下午六点四十左右,在公园硬挂狗飞一百多米的距离 ,肉眼有时会找不到,然后往回飞,一会就找不到了 ,飞了大概十分钟。提控找了一个多小时,绝望回家。半路上接到公园电话说找到,飞到楼顶了,但是我看到飞机上有桨打的草 桨损坏不算特别严重,电池仓开着,黑魔2700的电池露出一半,已经严重怀孕,这块电池飞了不到二十个起落。有个腿掉了一个螺丝,一个电机座下面的塑料有明显磕碰痕迹。其它地方完好。回家后发现狗没录视频 没有飞行视频支持。请问 我炸机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炸机后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测和调整?谢谢

网友:
返厂付费把修好,或者多潜水,购买配件自己修好。

网友A:
寫了很多沒重點!誰會知道你是怎炸的

网友B:
什么JJ啊?反正还是PH2

网友B:
够幸运的了啊,还报怨什么,看描述损失不大啊。公园的人真好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JJ啊?反正还是PH2

精灵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了很多沒重點!誰會知道你是怎炸的

有时肉眼看不到了,有时能看到 然后就往回拉,再找就找不到了 黑魔2700的电池怀孕十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幸运的了啊,还报怨什么,看描述损失不大啊。公园的人真好心哦

不是抱怨 是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需要检测一下 或者调参 好像飞到楼上了 具体不清楚 我去拿的时候人走了 在公园监控室拿到的

网友:
够幸运的了啊

楼主:
嗯 遇到好心人了  但是我是不是要检测 调参?

网友:
还好,机未毁

网友B:
LZ想要拉回的话,首先起飞前搜星7颗以上,确认锁定返航点,看不到了就切锁定返航点,信仰往后拉就会回到起飞点上空。FC是不是我不确定,多看看说明书吧,慢慢就好了,先在视线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要拉回的话,首先起飞前搜星7颗以上,确认锁定返航点,看不到了就切锁定返航点,信仰往后拉就会回到起 ...

在公园飞的 确定在7颗星以上 我没调过 不知道是不是能一键返航 看不到了我就往后拉,还是看不到 就下降了一点 然后就一键返航,最后还是没用

网友C:
精灵1如果飞远了看不见,或者凭人眼判断不准机头方向,只要GPS信号好而且高度够高,用返航点锁定回收模型,操作最方便也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如果飞远了看不见,或者凭人眼判断不准机头方向,只要GPS信号好而且高度够高,用返航点锁定回收模型, ...

谢谢 这次应该是我操作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想要拉回的话,首先起飞前搜星7颗以上,确认锁定返航点,看不到了就切锁定返航点,信仰往后拉就会回到起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时肉眼看不到了,有时能看到 然后就往回拉,再找就找不到了 黑魔2700的电池怀孕十个月.......

写明白是关键!!!有 同感

网友E:
电池过放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明白是关键!!!有 同感

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了,飞机都没找到 是好心人捡到后交给公园管理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过放电路啊

应该是 但是我的电池飞了不到20个起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但是我的电池飞了不到20个起降

过放和次数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放和次数无关

我明白

网友:
遇到好人了,经常的结局是被人捡走了不归还

网友:
没有失控返航?

网友:
楼主玩FPV的?飞那么远

网友:
我感觉不带图传,是更容易出问题。
不熟的情况下,还是去空旷的地方飞,已经不在视线内,也无图传,是不好控制的。

楼主:
估计是干扰了 旁边有个信号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