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有刷发热大,为什么我的911-2连续飞半小时,一点都 ...
都说有刷发热大,为什么我的911-2连续飞半小时,一点都不烫手?

楼主(2014-07-12):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有刷(包括空心杯
电机
)电机的效率低,连续飞发热大。可是我买的911-2连续飞4个电下来,中间不停息,主、尾电机温度也仅仅是温温的。
但我试过把美嘉欣F47的主电机,是有刷N30,强磁的那种,换成911的空心杯,只飞1个电,就烫的不得了。我把两者的重量改的差不多,也不行,看来还是跟主板的电路设计、大桨的设计、减速齿轮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所以想知道966的有刷电机连续飞温度高不高,如果可以连续飞,我很想再入一架。

网友A:
也和大桨的螺距、直径、转速有关。

网友B:
虽然空心杯马达的转子没有铁芯,没有普通有刷马达的铁芯涡流的铁耗效率高些,但也不能往死里操的,高温下换向器和电刷的寿命都会大减,磁铁也会加速失磁。

网友C:
飞机和飞机不一样 911是有副翼机型, 带螺距的大桨.

网友D:
楼主不是有977嘛,为毛还要966?

楼主:
因为主要在家里飞,儿子害怕,曾经不小心2次削到儿子的耳朵,又嫌977的噪音大。所以希望能入个温柔点的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