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模友用过好盈铂金70AHV飞多轴的?

楼主(2014-07-12):
如题。

今天炸机了,现象是:
大约20米高度,遇到突风,开始震荡,坚持了不到10秒,侧翻摔下来。
飞手反馈的信息是,感觉有电机明显掉转速。

飞控型号不方便透露,但肯定不是DJI的,之前也飞过多次。
之前仅遇到过一次,猛推猛收油门几次后,突然有一个电机失去转速炸机。

事后,对铂金70AHV做了测试,在地面***猛推猛收油门数次后,的确会发生电机转速下降的情况。

请问,有没有哪位模友也在用好盈70AHV,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领导建议使用凤凰的直升机电调,不知凤凰电调是否也会有同样问题,还有其它支持12S及以上的多轴电调推荐么?

感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用450的机架,某牌X2212 KV980, 9045,3S锂电的配置的小4轴,用的好盈4合1电调。
在有风天气飞的时候,猛打几下副翼后,飞机震荡着就摔下来了。这个问题可以重演。

后来重新装的一架,把好盈4合1给刷了 BlHeli 后,再没有不稳定现象发生。同事很暴力的飞,都很稳。
这2架用的同一飞控,PID参数之类的全部没有改动过。

网友A:
70A电调的多轴?轴距多大啊?楼主的多轴要载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A电调的多轴?轴距多大啊?楼主的多轴要载人的吗?

我只是用到它的高电压支持而已,需要支持12S电的。全油门时的电流不超过20A。

轴距这些数据暂时不方便透露呀。
不是载人的,全重不到2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用到它的高电压支持而已,需要支持12S电的。全油门时的电流不超过20A。

轴距这些数据暂时不方便 ...

12S飞控也不支持这么高电压啊!难道飞控要单独供电吗?如果不是大载重有必要用到12S吗?

网友:
试试好赢新的那个什么多轴专用电调吧

网友:
LZ厉害啊···小白,不懂··

网友B:
我只想说,楼主这也不方便透露那也不方便透露。那还发这个帖子干嘛,自己研究去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用450的机架,某牌X2212 KV980, 9045,3S锂电的配置的小4轴,用的好盈4合1电调。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盈四合一25A,x2212,莫名其妙一个电机停转

网友:
我的天行者一直都是blheli,非常稳定的,楼主那么高的电压估计就是TM U8那样等级的电机了,可以试试TM原厂的电调,支持12S的。blheli文档里面只写了支持铂金60A的电调,而且不是HV的。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堵转,外加你飞控驱动电调写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用了好盈100A V3,从此我知道了,真正的线性,油门从开始到最大,终于可以均匀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