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是否可以设定一个前倾角度的阀值避免gopro经常在前进的时候拍到桨阿

楼主(2014-07-12):
精灵2是否可以设定一个前倾角度的阀值避免gopro经常在前进的时候拍到桨阿,请指点

网友A:
精灵的倾斜角度是有限制的,具体看看说明书。云台的倾斜角度可以调整,这个需要自己测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的倾斜角度是有限制的,具体看看说明书。云台的倾斜角度可以调整,这个需要自己测试调整

来自安卓客 ...

我的意思是前进时设定倾斜角度限制,这样前进时就算前进操纵杆推到底也拍不到桨

网友A:
其他人继续,对于新手无话可说了。

网友B:
云台可以限制上仰的角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人继续,对于新手无话可说了。

哥哥,俺也不算新手了,我用的gopro,云台不水平拍摄的话鱼眼效果太重,所以我不想限制云台角度向下拍,这样前进速度一块就拍到桨了,所以如果能限制精灵的倾斜角度,哪怕飞慢一点就好了,精灵2调参软件里貌似还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可以限制上仰的角度啊

我一直都是水平的拍摄,gopro限制角度向下拍鱼眼效果太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俺也不算新手了,我用的gopro,云台不水平拍摄的话鱼眼效果太重,所以我不想限制云台角度向下拍, ...

云台向下倾斜15度就不会拍到桨了,自己把握飞行速度和云台倾斜角度,后退飞行最不容易拍到桨,效果也会很好。不一定要向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拍不到浆了。

云台前置中心问题严重吗,这个只是简单的位移吗,需要调参吗

网友:
精灵不建议云台往前放。
设置云台限位即可,姿态角一般最大35度,你限制这个万一逆风飞不动你又得吐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拍不到浆了。

这样前面的电机会累哭的

网友:
看一下我这个贴子就解决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5024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