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forza450,求好一点的电池推荐

楼主(2014-07-13):
求老鸟们推荐一好用的电池,还有充电器

表示品牌好多,根本看不好。。

网友:
电池格氏 国内最好的了
充电器PL8

网友:
新手入FORZA,太有米了

网友:
都上forza了,那就买ace吧

网友:
认同一楼意见!格式电池+PL8充电器,大多数模友的选择。

网友:
PL8值得商榷

网友:
格式吧,质量不错,充电器pl8.

网友A:
格氏加308duo双路充电器,PL8返修时间太长了。

网友:
国内好点的就格式

网友:
好机,电池格式的好啊,充电器品牌很多。各说各的好,不好说

网友:
电池格氏吧,充电器ICHARGER 308DUO或406DUO,性能好,维修方便,比较保值

楼主:
是不是还要有一个电源啊,这样下来电池、充电器、电源,一共多少钱啊

网友:
电池格氏 国内最好的了

网友:
求老鸟们推荐一好用的电池,还有充电器~

网友B:
楼上几位要是有玩过JR450的绝对不会让楼主买格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要是有玩过JR450的绝对不会让楼主买格氏电池。

哦,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氏加308duo双路充电器,PL8返修时间太长了。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是什么情况

格氏 25C的用起来 没劲放电C数低,30C 的用起来还算可以但是头罩带不上,除非裸飞。但是裸飞又不好分辨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氏 25C的用起来 没劲放电C数低,30C 的用起来还算可以但是头罩带不上,除非裸飞。但是裸飞又不好分辨姿 ...

哦,那你推荐什么呢,还有电源这个要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你推荐什么呢,还有电源这个要怎么选?

我用的花牌30C的 你从淘宝搜下格氏2200 3S  30C 的尺寸 只要比这个电池小的都可以用。充电器我就用EOS720i和A6 具体看你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花牌30C的 你从淘宝搜下格氏2200 3S  30C 的尺寸 只要比这个电池小的都可以用。充电器我就用EOS720 ...

a6是什么啊

网友:
A6是充电器,您连A6都不知道 可见手有多新,用JR450起步玩直升机 有点坑,这飞机小扎一次500左右大炸1000左右 ,我是善意提醒。当然您要是土豪就当我没说了。

网友:
越贵的越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