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977的装配图

楼主(2014-07-13):
菜鸟,求V977的装配图,或者视频,谢谢!准备自己动手!!

楼主:
是准备自己动手修理哦!!

网友:
需要说明书?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哦

网友:
基本都差不多的

网友A:
看看爆炸图,基本可以拆,也可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爆炸图,基本可以拆,也可以装了

是的,就是要爆炸图,说明书里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要爆炸图,说明书里没有啊!!

我的说明书里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要爆炸图,说明书里没有啊!!

网友B:
只要是亲手拆机,装机一般没问题,舵机有些难度,但拆多了,就轻车熟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亲手拆机,装机一般没问题,舵机有些难度,但拆多了,就轻车熟路了

谢谢,拆机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看到了,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