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ALZRC450和飞越450 空机 哪个更好一些呢?给些意见

楼主(2014-07-13):
配置:舵机KST313  和  515   电调 好盈铂金50A V3    电机 蝎子 2520 -1880KV  陀螺仪K8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配置 配吗?     空机因该选哪个更好呢?

网友A:
X3、鸭子450L 或ALZRC 465/450L ~

网友:
楼主如果十分想用虫子2520建议还是配480级别的空机,如楼上推荐的
因为电池容量小根本发挥不出2520的威力

网友B:
电机太好了,不用这么暴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3、鸭子450L 或ALZRC 465/450L ~

绝对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好了,不用这么暴力的

那电机用什么呢?  推荐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机用什么呢?  推荐推荐

亚拓 460MX 或 花牌 25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 460MX 或 花牌 2520 ~

飞机 用3S电还是6S电  是不是跟电机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 用3S电还是6S电  是不是跟电机有关?

一定要用6S…………

网友D:
电装这么好了就考虑把空机弄好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装这么好了就考虑把空机弄好点的

比如用什么机身,要给出建议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用什么机身,要给出建议啊!呵呵

480级别的。 X3 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x3

听说泰世配件很贵的, 是不是的呢?

网友:
飞跃还行   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4-11-30):
富丽没飞过,飞越还行

网友G:
飞越已经放弃直机了。我觉得!
而富丽很努力!

网友:
ALZ的塑料件软的跟橡皮泥一样
单向轴承2个起落卡死了
也许我是人品差?

网友:
斜盘舵机用的是315还是21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用什么呢?  推荐推荐

我感觉3楼正解,建议上富丽465.或者亚拓450L的480级别的空机,
此外对于刚刚开始飞的话,我建议别配太好的舵机,和电机,没意思,等航线,倒飞悬停什么都过了。那差不多可以换大点的飞机了。
个人建议选牌子好,但是便宜的舵机,电机用花牌就够了。

网友:
哦。忘记说了。如果要常备一个480级别练习机的话,可以买好点的电装,此外别买飞越。我有个450.没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飞越已经放弃直机了。我觉得!
而富丽很努力!

楼上把富丽放在第三位肯定是土豪!只有买富丽465的空机加万国牌经典升级配件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飞机。新手玩航模都是买配件的钱比新飞机多,一年以后才能体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把富丽放在第三位肯定是土豪!只有买富丽465的空机加万国牌经典升级配件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飞机。新手 ...

正点。。。。速度按照家电老师的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点。。。。速度按照家电老师的办!!!

将军太谦虚了,经验这方面当然是看谁的胡子长才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