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升级系列一(全机薄弱环节分析)

楼主(2014-07-19):
天龙250无副翼空机有几部分组成:炭纤机身、主旋翼传动系统、尾旋翼传动系统。
现在就零件材质和精度作比较:
1.主轴、横轴是最软的,飞行中基本上一碰即弯,横轴很容易碰断。
2.尾轴偏细,与尾波轴承有微细间隙,要用垫片减少间隙,但公差控制可以,比较顺滑。fy尾轴反而粗细不,yt较贵,一根换5根
3.大齿与单向轴承一定要换fl,整机声音马上变小
4.脚架和底板不耐炸,一炸即要换,可换不死脚架
5.原配的塑料大桨要换,塑料非常容易变形,比木桨更次,双桨会在大油门出现,消除不了,而且放一段时间,塑料桨就会变形弯曲,最好用炭纤桨,感觉马上不同的。
6.球头比较薄,特别是十字盘的长球头竟然是空心铝片制成,只能用螺丝胶小心上住勉强凑合用,最好换成fl和fy。
7.十字盘,不耐用,中心环和那个小空心球非常容易因磨损掉出,只能用502解决了。

其他零件基本可以正常使用,各品牌差别不算大了
如有其它发现请补充
.

网友:
这机能飞3D吗

楼主:
就空机身来说,飞3d不成问题,但飞得好要看搭配什么电子设备,3D对供电的要求高,一定要好电池才能爽飞,不然只能翻几个跟斗就没电降落了。

网友:
最近想配这机子呢,现在就是选不好电机,有推崇的么

楼主:
原配的电机可以了,3400kv,动力足够,钟摆都可以做到,但是电调和尾舵机是关键,一定要配好

网友:
我是从天龙网站上买的套机就是改了华控和接收到手飞的,不过一直都不敢飞,飞机老是琐尾锁不好!!

网友:
我用kbar和小姨子,锁尾要锁得好一定要尾变距结构顺滑,尾舵机不能太差

网友A:
这个飞机飞起来遥遥晃晃的,不知道为什么。锁尾倒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飞起来遥遥晃晃的,不知道为什么。锁尾倒是很好。

十字盘舵机臂球头如果是内装会碰擦到舵机壳,要用垫片垫高舵机臂一点,球头扣与球头加点润滑油。十字盘修正得不顺畅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LZ电子设备型号报一下

楼主:
银燕09md,迪乐美30a,kst215,Dsmx,k8,d10这些搭配还在测试中,还不算完美搭配吧,翻跟斗和高速航线还对付得了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接收机哇~现在黄金K8可以侧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接收机哇~现在黄金K8可以侧摆了

接收机用ar6210配的卫星DmX比较好,单买Dmx卫星就行了。k8有接收机的功能,可以直接连上K8对频,按k8的提示操作绑定卫星,非常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用ar6210配的卫星DmX比较好,单买Dmx卫星就行了。k8有接收机的功能,可以直接连上K8对频,按k8的提 ...

谢谢~~~

网友C:
D10可以直接控DSM2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可以直接控DSM2卫星吗?

刷控,D10可以有很强大的功能

网友(2014-08-20):
直接YT吧,省时省力

楼主:
有钱当然YT入门,但是没钱又要过直机瘾就最好天龙这种便宜机了,其实如果不是YT顶级版,性能不一定比改装的天龙好!但是一台顶三台的价钱,够我交学费了

网友D(2015-09-22):
.大齿与单向轴承一定要换fl,整机声音马上变小
敢问楼主:FL是啥牌子?楼主是想说换飞越的大齿和单向?

网友E:
LZ单向哪家买?
我的250单向打滑过好几个了,直机直接变竹蜻蜓。

网友F:
天龙的机器呵呵

楼主(2016-08-16):
用富丽、飞越、亚拓的单向都可以,但250的主轴与单向接触部分磨损很快,就算没炸鸡,见到明显磨损就要换,另外单向里面不能加润滑油

网友G:
自己挖自己的坟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挖自己的坟贴
什么意思,我只是玩家,哪个好用哪个,用过才说话

网友H(2016-11-24):
不错的帖子~在考虑入手天龙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