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绿草地,伴着音乐欣赏悠闲飞行

楼主(2014-07-13):
炎热的夏日早晨,阳光明媚,悠闲的玩玩飞机,惬意

用软件剪辑了一下,配上舒缓的音乐,一起享受一下。期待顶贴哦~

某些模友问我配置,罗列一下:
机身:9mm EPP 水星,入门级,非轻量化
电池:花牌  1350mah  3S
舵机:银燕08A,08DE。(数码舵机明显比模拟舵机快,可以考虑用在升降和方向舵上)
电机:cobra 2213,KV最低那款,配10x5仿APC桨(好一些的电机比较省电,可以轻松飞行12分钟以上,3.65V以上,我在遥控器上计时的)
电调好盈天行者20A
全重 430g 左右,比较重,只能算入门级。
无起落架,电调设置为刹车模式,就是0油门时螺旋桨会停下来;降落时从高空关油俯冲,接近地面时拉平即可安全降落。(很简单实用的降落方法,吊机手接这种高级玩法咱就先不用了)

这个飞机整体来说比较入门,我在模拟器上会一些3D动作,但是用这个飞机就飞的不伦不类了,哈哈。

网友A:
这是啥飞机呀飞的这么好呀

网友:
快乐的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飞机呀飞的这么好呀

水星

网友B:
楼主飞得挺爽的,水星好不好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得挺爽的,水星好不好吊机?

我觉着这种飞机性能一般,不稳,也可能是我技术还不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着这种飞机性能一般,不稳,也可能是我技术还不行,呵呵

还是比较喜欢clik

网友:
蓝天白云悠闲飞。

网友:
有没有入职呀

网友:
热不热啊?很晒吧

楼主:
哈哈,是啊,超级晒。摄像师都遭不住了,玩一块电休息一会儿,视频是两次起落剪辑在一起的

不过越是晒,天就越蓝,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超级晒。摄像师都遭不住了,玩一块电休息一会儿,视频是两次起落剪辑在一起的

不过越是晒 ...

这种天气就要早起去玩,8点前收摊回家睡觉。要不就是晚点去,天全黑前踏实的飞

网友C:
不错,非常很好。
水星这个机型有2款,一个是超轻化的F3P机,一个是稍重的3D机,你这是哪一款呀?
用的什么电机和电池呀?有起飞重量数据吗?
另外,看到LZ好像没装起落架,是吊机手接降落吗?视频里没看到降落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非常很好。
水星这个机型有2款,一个是超轻化的F3P机,一个是稍重的3D机,你这是哪一款呀? ...

嗯,我把配置信息添加到一楼

网友C:
呵呵,我用好盈铂金40A电调。刹车用Soft和Hard,作用不明显,还是要3秒多才能停桨,但是用Very Hard,从全油门到0几乎只要1秒就能停桨。
可怜我的悍马EPP,今天下午拆除了起落架(因为降落水平极差,起落架几乎不成形了),起飞重量还有640克。(3S 1300mAh电池有近120克)
熄火+草降非常的爽,下午爽飞了8个电池。再也不用担心每次降落扫桨了。(扫几次桨尖就磨损变形了,震动特大。)
我也想买个你这样的水星EPP,主要是它能用上我很多的3S 1300mAh电池。还有就是外场都有一点风,200多克的飞机估计很难飞。
我现在用的都是银燕模拟舵机,下次用数字舵机试试。
我也只能模拟器吊机,真机只会各种筋斗,翻滚,倒飞航线之类的。

cobra 2213 比 郎宇X2216 好些省电些吗? 我用的是X2216 KV1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用好盈铂金40A电调。刹车用Soft和Hard,作用不明显,还是要3秒多才能停桨,但是用Very Hard,从全 ...

2216肯定大了~  400g左右的飞机,用2208足够了,最大2212,呵呵。可以减轻一些重量

起落架可以用碳杆+泡沫板来做,应该没有多重的
你的飞机有600克让人很意外啊,应该有哪里太重了,可以优化~  我的起飞重量大概是430克。400克左右应该属于最适合室外飞行的特技机。不差那几十块的话,推荐淘宝上一款10mm EPP的机型,看起来很专业。具体名字就不说了,怕版主说广告

网友:
场地不错飞机不错技术更是不错

网友D:
我的是3MM的F3P,起飞重量182克。

网友E:
俺们这一直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