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450油门曲线等一些数据的设置

楼主(2014-07-13):
我的控是D10 ,飞越450的机机,请教一些油门曲线、螺距之类的设置成什么样的数值,飞起来能柔和一点

网友:
柔和和螺距油门没关系,一般油门没开定速下设成:0 40 65 85 100,螺距最低点-3 中立+3最高+9。中立点+3低螺距为了能让转速高一些、切3D飞机不会明显下降,这样高转速低螺距抗风性会强一些。

网友:
把螺距曲线提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