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放在车子里,高温下会变形吗

楼主(2014-07-13):
EPP放在车子里,高温下会变形吗
想放个好小子在后备箱里

网友A:
epp应该不会变性吧

网友B:
只要不受到挤压,应该不会。EPO的极有可能,即便不挤压,温度太高也会变形。

网友C:
关系不太大。

网友D:
我的EPP飞机常年放在车屁股里,从没变形。注意:夏天车厢里与车屁股里的温度相差非常大。

网友E:
最好还是避免高温

网友F:
虽然应该不会变形,但还是避免高温吧

网友G:
放心肯定不会的

网友H:
就算变形了 用热吹风
我的epp 3D机 被模友搞变形了 我就是拿热吹风解决的

网友I:
应该是有可能的

网友J:
我放着没什么事

网友K:
实测过,不会

网友L: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没车,哈哈哈

网友M:
不会就放心了。车在太阳下,后备箱会热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