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问题

楼主(2014-07-13):
新入大疆狗台,发现无从下手控制
云台
俯仰,哪位大侠给解惑?
无论是使用手册,还是调参软件都看不到俯仰控制的说明。。。。

网友A:
看你装在什么飞机上了,装精灵2上的话直接插上就能控制俯仰了。装在其他飞机上需要gc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