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4-07-13):
请问各位 1.2G 罗美接收 柏通发射,接上后有图像,10秒左右后就雪花 是怎么回事呢,每次图像持续时间就10秒左右,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A:
天线拧紧了没,取开天线棒子外壳检查天线是否完号,对频是否正确,柏通调7频道,罗美接收4频道a b都试一下看!

网友B:
检查电源电压

楼主:
查询到了,是天线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天线问题,请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