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H3有人用过了没有啊?

楼主(2014-07-13):
发点视频啊感想啊吐啊什么的看看啊,无声无息的,是不是很好用,偷着乐啊?

网友:
估计还没有一个试飞过

楼主:
很期待的一个产品啊

网友A:
装机到现在遇到的小问题太多了,问客服又不理,自己又解决不了,所以一直没出视频。X-CAM的售后真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到现在遇到的小问题太多了,问客服又不理,自己又解决不了,所以一直没出视频。X-CAM的售后真是垃圾

都有些什么问题啊?我们准备买的人就是希望将真实的情况反应出来啊

网友B:
这样可不好,是技术问题还是人手不够也要说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不好,是技术问题还是人手不够也要说声嘛

说了还有人买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机到现在遇到的小问题太多了,问客服又不理,自己又解决不了,所以一直没出视频。X-CAM的售后真是垃圾

你的收到货啦?怎么听着像水军啊,既然是垃圾你还买?

网友D:
本人正在装机,第一次装机时用的胶可能太软,上天狂抖,第二次还没有上天,感觉感应器很娇气,回中功能经常出差错,希望出新的固件解决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正在装机,第一次装机时用的胶可能太软,上天狂抖,第二次还没有上天,感觉感应器很娇气,回中功能经常 ...

关注你的测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收到货啦?怎么听着像水军啊,既然是垃圾你还买?

视频信号衰减严重,画面灰暗,云台自检全靠运气,运气好自检过了,有时还不能遥控,只能反复插电,锁头和追头模式全自动切换,根本不听使唤,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产品本身有问题,我已经返厂了,不是水军,谢谢!

网友E:
列出一些問題希望大家一起呼籲廠商改善~
1. 開機自檢有時失敗,待一陣子亂抖動回復正常後,雲台歪頭或偏向。(這時一定會說調橫滾跟第三軸手動回中,抱歉,這兩動作在單人模式下閹割了,要雙人模式才有完整功能,而雙人模式下接SBUS又直接占用控的第1到5通道,直接無法使用,廠商想法是雲台手會自己有一個控,而沒考慮單人需要手動調整。 建議出單人版SBUS固件讓占用通道移到8或9之後。
2. 飛行中會莫名失控抽頭跟開機自檢失敗一樣。由於雲台***抽動導致飛控跟著調整機體一直修正,危險。
3. 輸出畫面中勘入GOPRO的OSD畫面,跟原本飛控的OSD資訊重疊,無法判讀。  請取消GOPRO OSD。
4. 模式選擇問題試過似乎要先開控並把模式選擇撥桿打到中位(追頭模式),然後上電自檢,功能才正常,不然此功能無效,只剩下鎖頭。

好產品需要大家回饋完善他,一起努力吧,畢竟都是第一批購買來支持廠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列出一些問題希望大家一起呼籲廠商改善~
1. 開機自檢有時失敗,待一陣子亂抖動回復正常後,雲台歪頭或偏向 ...

说得十分真诚,希望大量出货前能有改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列出一些問題希望大家一起呼籲廠商改善~
1. 開機自檢有時失敗,待一陣子亂抖動回復正常後,雲台歪頭或偏向 ...

我也出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这个云台真到要返厂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呀,要不根本干不了工呀!

楼主:
看了武汉四叶草的测试感觉很不错啊,测试是双控。

网友:
我今天第一次试飞,在空中云台z轴抽了,反复扭头。其他问题待发现。。

网友:
问题基本跟他们反应的一样 到手第三天返厂了

网友F:
我更惨,昨天到手,今天返回,来个不能自检

楼主:
怎么会这样啊,飞宇的3轴机载也发货了,有用过的没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更惨,昨天到手,今天返回,来个不能自检

是連電都沒有? 雲台動都不動?  還是雲台一直在Z軸一直抖動?
如果是z軸一直好像卡到陰一樣卡到,我是因為我控的撥桿預設位置(往上)是回中點模式,有時開機自檢會卡陰。
但假如先把撥桿撥到中(追頭)模式再上電,一切都正常沒問題。 不知你是否依樣?

网友:
4s以下的电源输入有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連電都沒有? 雲台動都不動?  還是雲台一直在Z軸一直抖動?
如果是z軸一直好像卡到陰一樣卡到,我是因為 ...

雲台一直在Z軸一直抖動,没开控的状态下,自检是顺时针转的,转到90度就卡起了,看视频应该是逆时针才对啊

网友:
X-CAM,要好好对到产品啊,一定要潜心打造精品,才能在市场上立足,用户才能接受认可,这是你企业的生存之本!你厂的其他产品有的很好,但也应该多听取用户的意见及一步改进成更好,高出精品来,你们才能转到更大的市场!!!

网友:
请有问题的用户加我们的群 228487211 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沈工,王工

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的用户我们可上门来查看原因,有需要的可联系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刚入手,还没上机。 看了上述帖子,心理有些没底啊。

网友G:
经过了解几个用户的使用情况后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严重注意

不同同时用一个BEC又给云台供电又给图传供电,除非使用功率足够的BEC

注意,A10-3H的云台必须要保证有2A的供电电流,一般用户使用较为便宜的BEC,

输出电流只有2A,而图传的耗电约为1A,云台需要2A,这样就会输出功率不够,

会导致云台自检卡住,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接用电池给云台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过了解几个用户的使用情况后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严重注意

不同同时用一个BEC又给云台供电又给图传供电 ...

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嘿嘿,返厂回来小试了下,还是不错滴,改天爆飞下试试。就是暂时没搞懂单人操作,锁定模式转回追头模式要断电才可以

网友(2014-08-18):
刚到手还没完全装机

网友(2014-11-16):
非常值得期待的产品!

网友(2015-01-13):
新版说明书说A10-3H支持6S,是进行硬件升级了吗?还是原有云台
直接支持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