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底盘初改完成,越野视频

楼主(2014-07-13):
经过一个多月的纯手工加工,终于对恒龙虎底盘初改完成,虽然还是有颇多不满意,但是就目前工具所能达到的水平也只能这样了。主要的改动如下:
1:金属诱导轮加通轴,用的4mm直径丝杆。
2:底盘2mm铝合金加强装甲。
3:改装飞燕96速比双流波箱。
4:整车改装扭杆悬挂,采用的突击虎的方案,1号路轮用的1.2mm钢丝(有点硬了,但是让车首抬头很有气势,越野下落时缓冲很好),2-8号路轮采用的0.9mm钢丝,2号及8号轮钢丝略短以加强扭力。
5:底盘加装路轮限位器,用的2mm铝合金板做的,配合扭杆悬挂的改装。
6:车体内加装2mm铝合金底板,用来搁置电池、声组等部件。
7:采用灿烁的CK-001声组部件。
8:车内加装2mm铝合金梁,加大支撑力度,抗击车体变形,另外可以固定车内电线。
今天天气好,找了块地方试试改装后越野效果,基本满意,在1小时多的野玩中,依然出现了2次诱导轮卡齿,家里调试时完全没出现的。说明恶劣地形对路轮及诱导轮影响还是很大。不过基本可以忽略了,那两次卡齿的确是在激烈的运动中造成的(车首履带挡板都被磕断了)。其他不多说了,上视频了。呵呵。

网友A:
赞个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B:
请问这是飞燕96速比的最高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个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我这算不了什么,这论坛里强人太多。只是自己忙活了一个多月,把成果露个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飞燕96速比的最高速吗?

不是,我没有录最高速的视频,最高速要快两倍以上吧,我一个人边开坦克边录视频,速度快了搞不定。

网友C:
换了就是不一样,这才叫坦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就是不一样,这才叫坦克啊

嘿嘿,和你的虎式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网友C:
效果是一样的呀。看这漂亮,这几天在纠结要不要在入个虎王

网友:
前驱车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没有录最高速的视频,最高速要快两倍以上吧,我一个人边开坦克边录视频,速度快了搞不定。

关于速度,我觉得该更正一下,96速比飞燕双流波箱的最高速度只比我视频里面***前进时快点点,比恒龙带的钢波箱的速度慢的多,不过比较好的还原了二战重坦的那种厚重感觉。这种速度比比较真实。钢波箱那种车速比较适合现代坦克或者是中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是一样的呀。看这漂亮,这几天在纠结要不要在入个虎王

虎王一代经典啊,当然比虎式更霸气,不过我倒建议兄台不要考虑虎王了,你家里又是虎式又是豹式的,何不考虑下其他的?比如田宫的M26或者IS,当然,如果你想搞纯德国部队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
其他国家坦克根本看不上,德国的坦克才是坦克。

网友D:
扭杆效果改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杆效果改得真好!

丁姐也来捧场了,呵呵。其实这次的改动我还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扭杆轴采用的铜套,车体内全是AB胶,非常难看,所以我都没拍照片。其实我有另外一套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必须有一台相对精密的台钻就行(我目前没有,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案是采用10*12mm的铝棒,直接做扭杆轴底梁,打穿5mm孔,可以串5mm扭杆轴,铝棒两侧再加深2mm钻8mm侧孔,这样铝棒两侧可以加装2粒5*8*2mm的轴承,再在铝棒内侧加2mm铝合金板,钻5mm扭杆轴孔,对应铝棒后固定,这样就把轴承夹在里面了,应该非常好用;另外在2mm铝合金板每个钻孔位置扇形切口,在扭杆轴上打入销钉,直接就成了路轮限位器,也是扭杆轴限位器,一举两得。如此一来,路轮及扭杆的精度问题都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而且采用铝合金棒做底梁后,不需要AB胶了,直接打穿底盘,连接到车底2mm铝板装甲会非常的牢固。。。车内会漂亮很多。扭杆轴,可以采用垂直钻孔,把扭杆钢丝锤扁,插入扭杆轴,用几米螺丝固定,也相当的漂亮啊,可是我没有一样做的到,就是因为没有高精度的台钻。。。无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提供给丁姐,也提供给大家我这个想法吧,其实这个思路可以用于绝大部分战车的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丁姐也来捧场了,呵呵。其实这次的改动我还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扭杆轴采用的铜套,车体内全是AB胶,非常难 ...

想法不错,但我和你一样没精密工具,也没高超手艺,也就简单搞就满足了。

网友:
我一个人边开坦克边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