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旋翼升力计算

楼主(2014-07-13):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计算四旋翼的拉力。比如说我的配置大疆450:电池2200mA+桨1047+xxd2212 kv980.如何计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我一般就看下电机的参数表,50%效率的升力,乘电机数打个6折。

网友:
1200克以内可以飞

超过1500就飞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就看下电机的参数表,50%效率的升力,乘电机数打个6折。

请问兄台,有这方面·的·理论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