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船上的字体跟数字怎样印上去的,还有水线。

楼主(2014-07-13):
字体是白色的。水贴纸问了不能弄白色字体。喷漆模板字体2.5~3厘米太大。还有什么的好办法。水线怎么弄?

网友A:
1)转移印
2)丝网印刷

网友B:
外面刻字当模板喷漆
水线遮盖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移印
2)丝网印刷

转移印是冷转印?还是??
丝网印刷是什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刻字当模板喷漆
水线遮盖喷漆

去哪刻字?那么小广告店刻不了啊。水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移印是冷转印?还是??
丝网印刷是什么想的?

淘宝上都有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都有定做的。

哪种价格便宜,东西又好用?是丝网印刷吗?

网友C:
不干胶刻字,可以刻很小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干胶刻字,可以刻很小的字

在哪有?淘宝吗?

网友C:
大街上的广告店里都有啊,打字复印打印标牌制作这些店里去问问,刻不干胶的应该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街上的广告店里都有啊,打字复印打印标牌制作这些店里去问问,刻不干胶的应该很多的

不干胶只能刻2厘米。不能小了。最后上x宝订丝网印刷了。价格是贵了点。但8个字能控制在6厘米左右。不干胶办不到。所以就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