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型号的220v 1.5KW变频器能接电主轴吗?

楼主(2014-07-13):
我有一个台达vfd-m  1.5kw的变频器,然后我买了个昌盛的1.5kw的水冷主轴,可是我把变频器接上水冷主轴,却发现主轴转的很慢,查看真实输出频率才3.66hz,可是我已经将变频器频率范围设置在0~400Hz。怎么调整也只能输出3.66hz的频率,主轴转的很慢,请高手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压调了吗?

网友:
最大频率  最大电压 都要设置

楼主:
其实这些东西都设了,可是还不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个专做雕刻机的广东阳江那边的师傅,他说这个变频器不支持主轴,所以我在网上又重新买了个杂牌山寨的变频器,刚收到货,做工和用料比台达的差,功能也阉割了不少,好在价格便宜,1.5KW的才325块。

楼主:
我也觉得不应该,可能还是或者哪个特殊的设置搞乱了

网友:
我看下了,有时间给个参数你自己再试下

网友A:
P00,00。P01,00。P03,400。P04,400。P05,220。

网友B:
小白,表示不懂!请问下,如果我买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做主轴,配上调速器就可以接上接口板(MACH3)了吗??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D:
我发现变频器就要设置一个参数,就是加速时间。从0加速到50赫兹的时间。其他默认就行,没感觉对变频器有要求。
当然,最高输出要设置成400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表示不懂!请问下,如果我买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做主轴,配上调速器就可以接上接口板(MACH3)了吗? ...

是的,只要mach3接口板上有控制电机开关的继电器就可以,但如果是用变频主轴的话就要用变频器来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0,00。P01,00。P03,400。P04,400。P05,220。

你是跟我一样的台达vfd-m 1.5KW的变频器吗?你说的这前面几个参数我确认都是配置好了的,与你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变频器就要设置一个参数,就是加速时间。从0加速到50赫兹的时间。其他默认就行,没感觉对变频器有要 ...

是有一个加速的时间设置,我用的是默认值,但不是加速到50Hz,应该是加速到最大速度(400Hz)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

变频器接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杠杠的,就是接水冷主轴不听话

楼主:
我买了个山寨的1.5Kw的变频器到了,试了一下,杂牌的反倒能用,但我感觉它的输出电压质量有问题,因为接了水冷主轴运转的声音除了高频的斯斯声,还伴有一阵一阵的低频嘎嘎声,以前接我的一个旧的变频器都不会有低频嘎嘎声。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不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接口板,好便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接口板,好便宜!不知道怎么样??

我没用过,不过也打算买个这种板子,这个板子感觉在淘宝上卖的还比较成熟,我见到很多做雕刻机的也是用这个板子做接口板,配上几块30元的tb6560驱动板,比那些三轴一体的驱动板性价比还高些,应该是还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不过也打算买个这种板子,这个板子感觉在淘宝上卖的还比较成熟,我见到很多做雕刻机的也是用这 ...

能用A3967驱动板吗??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自己试一试或者咨询下卖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加速的时间设置,我用的是默认值,但不是加速到50Hz,应该是加速到最大速度(400Hz)的吧。

这个参数用默认的就不行,说明是0-50hz时间,设置为最高400的时候,这个数相对就小了,要把这个时间调长。我的是这样设置的,不然就转不起来,要不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接口板,好便宜!不知道怎么样??

这玩意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用光耦进行电器隔离,一个是脉冲整形。
电器隔离是防止电机控制侧和电脑并口侧的电压直通,谁烧坏谁都不好。
脉冲整形目的是抗干扰、可靠,就是避免电脑并口信号高低不同照成的有的主板能驱动有的不能驱动的现象。
其实一块合格的主板再加上合理的布线,不用这个板也没问题,我开始用的一个电脑就是直接并口接驱动器、接各个限位,完全正常。
使用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并口使用就行,什么驱动都能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山寨的1.5Kw的变频器到了,试了一下,杂牌的反倒能用,但我感觉它的输出电压质量有问题,因为接了 ...

我也是一样的变频器和主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效果。嘎嘎声,转速很低启动不起来。后来发现是变频器设置的最低频率太低了没几下就显示过电流保护了。,电机惯性大,不能保持低转速。你把最低频率设置到20HZ试试。不行再往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