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船求助!有刷动力。

楼主(2014-07-13):
   求大神推荐动力配置!长800MM  宽250MM 因为某些缘故一定要使用有刷动力(扭矩大) 船体用泡沫 原定是双体船 快艇样子,螺旋桨在船体内部,类似于喷水推进的样子,也和涵道类似。
     在TB上看到320A 双向有刷电调 黑皮550电机 4S电5200MAH 问下这个电机最大转速多少,最大功率多大?需要带什么的桨?看了要是带38 的桨是不是太小?
       准备用双电机双轴推进,差速转向,双电机能跑到40KM/h吗?

网友A:
请问电调能否支持4S电压?另550几T(有空载电流参数也可大致了解电机能力)
(一般30T550在12V空载接近二万转,半浸方式搭配436或238桨,你这种方式不了解)
经验有限,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调能否支持4S电压?另550几T(有空载电流参数也可大致了解电机能力)
(一般30T550在12V空载接近二万转 ...

电调支持4S电 电机就是TB上面第一款黑皮电机套装(避免嫌疑不上传图片了)

部分参数
德国进口定制的标准规格550车船用低速高扭有刷黑皮马达。
2. 加长含油轴套、噪音低、寿命长。
3. 内部转子采用4极绕组,扭力强大,低速性能秒杀普通3绕组转子马达,线性更细腻

4.内置散热风扇,外有消磁套。
5.电压7.4v时:           空载时:转速:10400转/分  空载电流:1A
                            最大功效时:功效:71% ,扭矩:42.441mN-m,速度8984转/分,电流6.3,
                                                 输出功率:32.41W
                     最大输出功率时:输出功率:68.88W,扭矩:155.842mN-M,速度:5465转/分,
                                                 电流:19.62A
6.电压范围6-18v
7.轴径:3.175mm ,出轴:13mm,外径:36mm,机身长:60mm,安装孔:距离25mm,3mm螺丝孔

1:支持16.8V工作电压
2:使用高档无刷电调上用的扁平超大电流功率MOSFET内阻低至 0.0015欧姆
3:加强铜条导电散热
4:防水好
5:可设置刹车
6:小尺寸高性能

现在求桨用多大的才行?    要是要求输出功率在300W以上时需要多大的有刷电机?

网友:
这电机真不错,也就是4S为二万转,电压加一倍功率为其四倍(120w~270w)。
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转速有关(转数高输出功率低,若带载转速为空载50%时大约为输入功率的一半)
你要加大功率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桨,因直径和功率是四次方的关系(没记错吧?〉估计桨径也不会大多少。550有刷电机瓶颈是炭刷,电流控制在二十A以下为宜。由于木亲身体验,只能这么判断,不当之处请大家指出。

网友A:
三百瓦是要求单机还是双机?你的配置时速过四十应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百瓦是要求单机还是双机?你的配置时速过四十应不难。

双机300W以上就可以。   选定的配置 550加320A电调 4S电 尼龙436三叶桨  双轴差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