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后座螺丝断了

楼主(2014-07-13):
尾波箱后座螺丝断了,就是安装垂尾的下面那颗螺丝断里面了,大家有什么办法?试了试,小电钻硬是没搞出来。

网友:
这颗螺丝必须换成稍长些的

楼主:
本来以为没戏了,只能换件,没想到用钻给把断掉的螺丝顶出来了。丝是废了,直接换螺丝+螺母固定好了。这会心情甚好。。。

网友:
换吧,估计平时经常检查螺丝的紧固程度吧。

网友:
换吧,安慰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用另外一个螺丝慢慢顶能顶出来!

网友:
只能电钻了

网友:
必须换成稍长些的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我这里也断了一次

网友:
用长2MM的螺丝,断了能用钳子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