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两天的x450,不知道有要改进的地方没

楼主(2014-07-13):
带分线板孔

电池绑带孔

多了一小块地方整了个挂载板,以备用

如果有可改进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参照大神们的意见改了一下。。。下中心板有四个突出。。。没办法是轻量化脚架用

网友A:
不错 脚架什么样 碳纤维重量在200克以内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脚架什么样 碳纤维重量在200克以内更好

自己有个轻量化脚架,在下中心板是留了螺丝孔 ,就是那45度的两螺丝孔

网友B:
中心板同一机臂前后管夹安装孔间距再大些,这样固定的会结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板同一机臂前后管夹安装孔间距再大些,这样固定的会结实些。

ok

网友C:
设计太呆板了,多用一些比较大的圆弧会好看很多。重量也不会上去多少。不必要的部分有点多。管夹间距离大一点刚性会更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太呆板了,多用一些比较大的圆弧会好看很多。重量也不会上去多少。不必要的部分有点多。管夹间距离大一 ...

你说的是倒角那块还是镂空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有个轻量化脚架,在下中心板是留了螺丝孔 ,就是那45度的两螺丝孔

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改了下。看看呗,还有你头像的jj是啥好漂亮

不错不错,漂亮多了。两个管夹间的距离还是不够呀。四个孔之间至少要是个正方形机臂的刚性才好。还有你是用多厚的碳板?3mm的话还可以扣掉更多的重量。头像的这个飞机是自己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漂亮多了。两个管夹间的距离还是不够呀。四个孔之间至少要是个正方形机臂的刚性才好。还有你是 ...

为啥是正方形的刚性比长方形的大了,我不能搞太长的原因是因为计划把电调放在上中心板的下面,如果孔距离太长的话电调塞不下。
450用不了3m吧,我以前的x450才一层中心板且是1。5的,我想如果真要刻的话1.5足够了
,因为是两层中心板

现在的管夹有可能使的电调塞不下了,现在是长方形,如果照你说的搞成正文形好,这样又能多出几个毫米。

网友:
电机座留个串线的地方..不然炸鸡会炸断电机线的

网友:
管夹之间距离太小,除非很厚的碳板,否则会很软,电调放到中心版内部,干扰问题不好解决。哈哈哈,支持有更好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是正方形的刚性比长方形的大了,我不能搞太长的原因是因为计划把电调放在上中心板的下面,如果孔距离 ...

正方形的意思是两个管夹之间的距离至少要有管夹那么长。你能弄个长方形当然更好。1.5的碳板太薄了吧,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