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路过科普一下两叶桨的型号规格与装船效果。

楼主(2014-07-13):
这论坛搜索经常都是无结果,一定要非常匹配才会出现,总之不好用。
就想了解一下桨的规格型号是怎么看的,还有就是装船的效果与差别。
最后我想问下我小公主原装动力跑3s夏天明显感觉电机很烫,电调还好,用的是原装的铜桨,另外我还有个直径36还是37mm的铝桨,我该用哪个好?

网友:
装船上的不懂

网友:
我用的三叶442,4S跑的很OK~

网友A:
你的原装3660无刷参数是不是KV1650,四级无感无刷的?KV值为啥比较低呢。用125A的电调,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装3660无刷参数是不是KV1650,四级无感无刷的?KV值为啥比较低呢。用125A的电调,4S电。

原厂是这个参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配这么低kv,没有整块4s,串联又麻烦,所以跑3s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是这个参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配这么低kv,没有整块4s,串联又麻烦,所以跑3s

找厂家问问为啥要这样低的KV值,有答案和我说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