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坏了,有高手来支支招吗?有图了

楼主(2014-07-13):
海信32寸液晶电视,放着放着会没声音了,关机一会儿后,再开,又有了,再放两三分钟或五六分钟,又没声音了,反复这样。在这之间,耳机插口中如插耳机是有声音的。
已经过保,不知道什么坏了,有高手来出出主意啊。

网友:
显示是驱动 不好了

网友:
有没有主板的图片啊

网友:
如果插入耳机是有声音的,那么说明声音输出是没问题的,我估计是输出后到喇叭那块有点问题,你得拆开看看。没准电容坏了呢,没准一眼就能看出俩。不过要是真心支一个好招,百分百灵的话,那就是重新买一个。京东,速度快。

网友:
检察喇叭和功放电路

网友:
音频功放电路中的较大容量电容变质失效,仔细看有没有外形变形的。

网友:
拆开机器从喇叭线往前找看哪个元件发热,看哪个电容漏液鼓包,抄下元件标记购买更换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过会抽空拆开看看,不懂再问大家。

网友A:
如喇叭没坏,电子元件也查不到坏的话,建议你通过耳机插孔,外接一个电脑音箱来替代喇叭,
毕竟找维修点修一次,得百十快,比一般音箱花费还多。
机内喇叭和耳机插孔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喇叭没坏,电子元件也查不到坏的话,建议你通过耳机插孔,外接一个电脑音箱来替代喇叭,
毕竟找维修点修 ...

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先用用的。

楼主:
刚才开机看了约五分钟,又没没声音了,摸摸电容都稍微有点暖,这应该也正常吧。

网友B:
先看功放块的供电在无声的时候是多少 如果不变 按照功放块在网上查一下它的静音脚 看看是不是静音脚动作了

网友B:
给你个图纸借鉴一下

网友:
应该是海信电视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纸借鉴一下

这个图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功放块的供电在无声的时候是多少 如果不变 按照功放块在网上查一下它的静音脚 看看是不是静音脚动作了
...

功放块的供电在哪里量呢?不知道啊。。。。。

网友:
如果楼主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动手去修了搞不好会弄出新问题的!看描述应该是功放电路的问题!喇叭坏的可能极小~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问题出在主控板(右边主板)、和左边的高压板无任何关系、用耳机正常说明故障出在功放电路。建议首先在开机时候用手感觉一下功放部分的温升tpa3110附近、常见故障是:tpa3110块本身虚焊、电解电容容量降低(此电路电解电容为固态电容、这种电容在外观上是无法用肉眼判断的、就是不会鼓包漏液、可用同型号的在机并联)、功放块供电电阻虚焊、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C:
重点检查耳机插口,我修了很多海信电视无声音的,大部分都是耳机插口接触不好所致。如果确定它坏了可以拆除飞线连起来

网友:
电路图中的3脚和12脚用镊子去碰下,如果有杂音说明后级都是好的,包括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耳机插口,我修了很多海信电视无声音的,大部分都是耳机插口接触不好所致。如果确定它坏了可以拆除 ...

同意这个观点,直接跳线短接耳机插口。

楼主:
谢谢大家,本人才疏学浅,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就整给修家电的去了,估计是那些个什么叫不出名的小黑块的毛病。
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用修,二、三十元买对好点的有源单箱插上就行了。

网友:
1 查音频功放电路中电容是不有变形,主要是电容圆面是否外凸。2.查耳机插孔是不接触不良。可插入一耳机听听是否还出现列音。根据我以前维修经验,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开机看了约五分钟,又没没声音了,摸摸电容都稍微有点暖,这应该也正常吧。

看看具体芯片,,是否温度过高,过去我们用酒精棉-镊子-针对具体芯片或晶体管--擦拭,,,,,试着,,,

网友:
功放块的供电7  15两路供电

网友D:
好贴要顶  lz很牛逼呀
“小黑块”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要顶  lz很牛逼呀
“小黑块”  哈哈哈

网友:
机内喇叭和耳机插孔有关系

网友:
给耳机插孔滴两滴酒精  不要用医用那种的   然后用耳机插头捅几下   准好

网友:
功放电路故障。找个棉签蘸无水酒精对相关器件点名。强制冷确。可以找出器件变质故障

网友:
回收旧冰箱;旧彩电;旧空调;旧电脑:回收各种旧家电~~~~~~~~~~~~~~~~~~~

网友:
撩闲路过  拿分闪人

网友:
从楼主的帖子内容中可以看出:一是楼主基本不懂电子技术,但想自己解决问题,这个不怎么好,搞不好会扩大故障。二是从故障现象看,可以确定是声音功放电路故障无疑,原因极有可能是功放电路有虚焊,有些虚焊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可以拿个倍数大点的放大镜,查找功放电路中主要是大功率器件(如发热量大的电阻)焊盘,发现有细微裂缝的焊一下就行了,当然可能不止一处。

网友(2014-09-01):
最可靠地办法:*宝上买块同样的板子换上,都是接插件,搞定!维修铺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
耳机插座,插拔几次,看扬声器有无反应,如来回插拔有反应,则问题就在这里;
如无,检查功放IC及周边电感电容,有无虚焊,很多时,这样的电视机较薄,为节省成本,设计时散热问题未必处理得很好,冷热不均,冷缩热涨就很可能导致虚焊;另外也会使部分受热部件、发热部件变值失效,导致内部保护电路工作;关机冷却后开机又正常返。
看图貌似是TI 公司的TPA3110D2,15W立体声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具有扬声器保护单端输入和BTL输出的立体声D类放大器电路。看图应该是立体声模式。
可以先量量工作电压,因为别的线路出问题使电压飙高也会引起IC的内部自保;正常后开机,摸一下IC表面温升,很高且有声,有可能震荡,虚焊;断电后对周边零件补补焊就好了。
排除上述,可以单独***CUP是否有音频信号正常送至功放IC输入,有且一直有,则是很可能是功放问题,上述说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有,且几分钟无声,扬声器跟着无声,则可能是前端线路问题。
反正这些东西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自己感觉判断。没一定基础最好别动,以免扩大故障,报废就不好了;而且,里面也是带市电的,电着更不好。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