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77CM双体船的配置,单发,经济有限如果双发1000以内

楼主(2014-07-13):
就是这个船

入魔也快半年了,开始是玩飞机后来没人玩,就该玩小船,改玩具船,一直钟爱小双体电船,感觉另类,有特点,主要速度还不错,因为第一艘双体就是自己改的玩具船(可惜没留照片)
当时用收来的O艇的五金,改出了不错的速度,着实成就感十足啊,后来收了个80CM的CAT,掌控不来,送给这边的魔友,同样也是没到最佳状态,于是放弃大船,主力玩65CM以下的小船,我总喜欢搞些船壳,买些玩具船来改,对于这个折腾的劲儿,这的魔友就说我玩的都是不入主流的东西,,谁叫我爱折腾呢     最后祭奠下昨天牺牲的小白....可惜了那豹子跟海王,还有新电池

网友A:
不错啊,都赶上造船厂了

网友:
O艇80cm壳,我也想重新配一条双发,计划
40A双电调(已有)
约2000KV外转4s(或4000KV/2S)
436尼龙正反桨,舵轴自摩
争取五百蚊搞掂(遥控己有)

网友B:
1K预算是单纯指电装吗?还是包含其它配件
如果就是电调电机的话180+3674
对于77的船来说,非常暴力了

网友C:
小闪电 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K预算是单纯指电装吗?还是包含其它配件
如果就是电调电机的话180+3674
对于77的船来说,非常暴力了

兄弟,我是飞浪120A豹子3674 2200kv 6s自制的虾艇。全长70cm。这个配置怎么样?手上现在有一个440铝桨  一个435铜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是飞浪120A豹子3674 2200kv 6s自制的虾艇。全长70cm。这个配置怎么样?手上现在有一个440铝桨   ...

正常情况下,3674KV2200配440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3674KV2200配440是完全没问题的~

电调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闪电 你的不二之选

第一个玩具船就是小闪电那种船型的,要多了,发现易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都赶上造船厂了

额,乱玩啊,没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预算是单纯指电装吗?还是包含其它配件
如果就是电调电机的话180+3674
对于77的船来说,非常暴力了

电机我有3660   2200KV   电调估计要换手上有8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预算是单纯指电装吗?还是包含其它配件
如果就是电调电机的话180+3674
对于77的船来说,非常暴力了

当初改的玩具船就是参照您的小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初改的玩具船就是参照您的小兰啊

额,你还记得小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也没问题吧

虾的阻力小,而且又是跑直线的艇,
理论上,电调都有十秒极限过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我有3660   2200KV   电调估计要换手上有80A的

80A是杂牌的吧……
别胡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A是杂牌的吧……
别胡闹~

嗯,杂牌的,跟3660配合过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还记得小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杂牌的,跟3660配合过两次

3660 KV2200理论过流就有70A了
你这电调极度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60 KV2200理论过流就有70A了
你这电调极度危险啊

我以为是按照理论电流配电调,所以买了8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按照理论电流配电调,所以买了80的,,,

你要是买块品牌电调也就算了,
杂牌你也敢卡着数据买,都不考虑虚标问题吗?
刚开我也是照着数据配电调,后来某品牌的90A电调烧的都掉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买块品牌电调也就算了,
杂牌你也敢卡着数据买,都不考虑虚标问题吗?
刚开我也是照着数据配电 ...

新手么,都不懂,,,那个电调虾哥改船提到过,我也就买来试试了,我前几块电调烧掉倒是没有,主要防水没做好,电容的脚断掉,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么,都不懂,,,那个电调虾哥改船提到过,我也就买来试试了,我前几块电调烧掉倒是没有,主要防水没 ...

呵呵,每次事故都会积累经验,大神就是从菜鸟一路劈荆斩辄修炼出来的~

楼主:
嗯,小风洞的牺牲,让我不敢乱来了,配置还是尽量规矩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小风洞的牺牲,让我不敢乱来了,配置还是尽量规矩点

怎么损失的,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损失的,沉了?

沉了,小风洞空间就小,还做了防翻,星期六那天试新电池     3S    6200毫安  50C,吃了个浪,下去就没上来了,,,估计船盖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沉了,小风洞空间就小,还做了防翻,星期六那天试新电池     3S    6200毫安  50C,吃了个浪,下去就没上 ...

可惜啊,玩船也有风险,沉了找不到,我曾经想用一浮标上面绕线万一沉了,浮出水面线连着船便于打捞,用很牢的线直接就可以拎出水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啊,玩船也有风险,沉了找不到,我曾经想用一浮标上面绕线万一沉了,浮出水面线连着船便于打捞,用很 ...

那你那个线不怕绕到桨么?

网友F:
借鉴高手论坛的帖子,我的船已做好防沉、翻和卡垃圾的预防,生怕意外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鉴高手论坛的帖子,我的船已做好防沉、翻和卡垃圾的预防,生怕意外发生。

船,一定要考虑防沉,翻了还可以捞,沉了,那就可就后悔莫及啊,且不说下水的危险性,就是下去了还不一定打捞上来

网友F:
楼上正解,我的船跑了多年自认不进水,看见论坛上的帖子也要做防沉,在水面撞了不明物又或者失控(当然有保护),也不绝对保险,万一船壳撞破舱内全进水也不会沉,以前以为飞机容易丢,连船也不能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我的船跑了多年自认不进水,看见论坛上的帖子也要做防沉,在水面撞了不明物又或者失控( ...

这是我红花花的教训啊,再怎么玩船,最主要还是防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60 KV2200理论过流就有70A了
你这电调极度危险啊

兄弟 你是怎样算出电调有危险的  我入魔不就 请指教

网友:
LZ是小李?

网友G:
顶起  本地模友,   风洞下水底的时候  剑三  在 10米处目睹,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起  本地模友,   风洞下水底的时候  剑三  在 10米处目睹,惨烈......

网友H:
小风洞能放进6200MAH电池?你是怎做到的?沉了可惜了,还是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风洞能放进6200MAH电池?你是怎做到的?沉了可惜了,还是很好玩的!

能的侧边放进去,刚好卡进那个位置

网友I:
上甲醇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甲醇动力吧

今年是不去折腾了,明年看吧

网友(2014-08-12):
要是烧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