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尾舵机调整问题?

楼主(2014-07-13):
请问一下,我在设置k8尾
舵机
的时候,左右的行程,都不在80到110的范围内,只能设置在55左右,这样才能确保不碰到两边的边界。不知道需要调整什么呢?

网友A:
把舵机臂往里装一个眼!就是缩短舵机臂。

网友B:
舵机臂往里面挪一个孔

楼主:
问题是现在已经是舵机臂的最里面的孔了。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我终于看到一位有相同的遭遇,好像也是这个问题,使用的是亚拓ds525的锁尾舵机,使用原装的十字舵机臂,出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还有哪位也是这样的呢。请参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kbar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碰到过吗,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C:
有一样东西叫做 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