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叶FS61AR发动机前后轴承型号

楼主(2014-07-13):
三叶FS61AR发动机前后轴承箱用SKF的代替,换过的朋友指点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路过帮顶

感谢帮顶

网友:
原装的轴承不好使吗?干嘛要换掉呢

网友:
想换先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拆下来量就行啦

网友:
用个游标卡尺量一下内径和外径,再加厚度,上网搜一大把

网友:
首先你要会拆。

网友:
哈,首先你要会拆,能拆量一下就行

网友:
同问,原装的不好吗

网友B:
要是我的话我就用到报废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我就用到报废为止

感觉曲轴都串位了,不换心里不舒服,我有点轻微的强迫症,感觉有点不好就非要纠正它,哈哈

楼主:
拆东西,我强项,机械表我都拆了装装了再拆

楼主:
发动机拆的也多,把飞机上的小件都升级下,一起买回来然后再拆,在货没到之前想先凑合用,看来非得逼我把发动机拆了再买轴承,还要停飞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