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相机的问题

楼主(2014-07-13):
请教两个精灵2相机的问题
1,据称相机的FOV有三种 140 120 90 ,照相时在什么地方设置。
2,sd卡如何取出

网友A:
好坑爹的问题!

网友B:
问的V系吧?没有,不懂

网友C:
好坑爹的问题。。。。。。。。。。。。。。。。。。。。。。。。

网友D:
TF卡直接向里按下,就会自动弹出。至于相机设置,请看说明书吧。

网友E:
那个卡直接往里面按就是了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写呀

网友F:
连接wifi吧,在手机上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