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H56发动机

楼主(2014-07-13):
请大家指导一下活塞连杆怎么拿,个人感觉活塞连杆的空间不够,怎么推也不能完全推出曲轴凸出来的那个圆台,

网友A:
你的先把缸套拆下啦,才能在拆下曲轴和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先把缸套拆下啦,才能在拆下曲轴和活塞

缸套拆下了啊,可是连杆拿不出曲轴凸出来的圆台

网友:
肯定要先拆缸套

网友:
雷虎已经垮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拆下了啊,可是连杆拿不出曲轴凸出来的圆台

粘死啦,用WD-40伺候。

网友:
稍微加热一下,有些地方粘死了

网友B:
To yuyonglin~

基本上这一款发动机的调整方式
是先将汽缸套拿掉
才能讓曲轴活塞拆下

您在拆的过程可能要找某个最佳角度才能顺利拆下来
再请您多试个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yuyonglin~

基本上这一款发动机的调整方式

谢谢小卡的回复。。。找到原因了活塞中间的轴有绣了,导至活塞连杆不能移动,所以没有间隙,故拿不出来

想问下H56活塞环有卖不,淘宝不好买啊

网友:
刚小卡帮您确认是否有活塞环时
售後大致说了 若您的活塞轴有锈了
还需要确认其他零部件 是否也有影响

可否再请您拨个电话给我们售後
他会帮您判断状况
0574 62762000-分机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