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舵机调试器

楼主(2014-07-13):
用ATmage16开发板自制的舵机调试器

电调调速也可以用。电调设置需要改电位器为直滑的方便调节。

楼主:
//8MHz晶振,2014.7.7.19:21,保持舵机电压足够。单独供电。
//ADC基准电压取自+5v电源,可调电阻10K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1:15
uint temp,temp_L,temp_H;
uchar num[]={0,0,0,0};
uchar table[]={ 0xC0,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段码表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200;j++)
                ;
}
//***********************************************
void show(uchar data0,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data3)
{

         // PORTB=data0;
         // PORTA=0x0f;

         // PORTA=0x0e;
          //delay_ms(2);
          PORTB=data0|0xff;
          PORTA=0x0f;
          PORTB=0xff;
          delay_ms(1);

          PORTB=data1;
          PORTA=0x0d;
          delay_ms(2);
          PORTB=0xff;
          delay_ms(1);

          PORTB=data2;
          PORTA=0x0b;
          delay_ms(2);
          PORTB=0xff;
          delay_ms(1);

          PORTB=data3;
          PORTA=0x07;
          delay_ms(2);
          PORTB=0xff;
          delay_ms(1);

}
//***********************************************
void show_adc(uint temp)
  {

     num[0]=temp/1000;
         num[1]=temp%1000/100;
         num[2]=temp%1000%100/10;
         num[3]=temp%1000%100%10;
         show(table[num[0]]+0x80,table[num[1]],table[num[2]],table[num[3]]);
  }
//***********************************************
void adc()
{

ADMUX=0x47;
//64分频,中断
ADCSRA=0xce;
SREG=0x80;

}
//***********************************************
void adc_1()
{

   ADCSRA&=0xbf;//停ADC转换
   temp_L=ADCL;
   temp_H=ADCH;
   temp=temp_H*256+temp_L;
   OCR1A=((uint)(temp*(float)1.22)+280);//占空比0.5毫秒到2.5毫秒,OCR1A的值为250到1250,对应角度0到180.
   //280的值,实验选取,比计算值大30
   show_adc((uint)(temp*(float)0.1757));//为了显示0-180°
   ADCSRA|=BIT(6);//启动转换

}
void adc_init()
{
   uint i;

   ADMUX=0x1e;
   ADCSRA=0xc6;//ADC转换
   delay_ms(10);
   while(!((ADCSRA)&0x10));
   ADCSRA=0x96;//停ADC转换
   temp_L=ADCL;
   temp_H=ADCH;
   temp=temp_H*256+temp_L;

   for(i=0;i<300;i++)
   show_adc((uint)(temp*(float)4.342));

   ADMUX=0x1f;
   ADCSRA=0xc6;
   delay_ms(10);
   while(!((ADCSRA)&0x10));
   ADCSRA=0x96;//停ADC转换
   temp_L=ADCL;
   temp_H=ADCH;
   temp=temp_H*256+temp_L;

   for(i=0;i<500;i++)
   show_adc((uint)(temp*(float)4.342));

}
//***********************************************
void main()
{
    uint data;
    DDRA=0x0f;
    DDRD=0x30;
    DDRB=0xff;
        adc_init();
   TCCR1A=0x80;//相位频率修正模式
   TCCR1B=0x12;//8分频,晶振8兆赫兹
   ICR1H=0x27;//周期20毫秒
   ICR1L=0x10;
   OCR1A=250;//初始值占空比0.5毫秒

   adc();

   while(1)
   {
    ;

   }

}

楼主:
本人初学者,程序如果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厉害啊。。程序都能自己写

网友:
能编程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也就10元多。

网友:
赞一个!!!请问楼主是哪里人啊?

网友:
高手啊!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
应该用按键代替电位器,这样爽多了

网友:
楼主威武,要是程序写错了会不会冒烟啊

网友:
这要是程序有个无限BUG,是不是很壮观呢?不懂求解释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A:
请问楼主频率是50Hz,占空比0.5ms~2.5ms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频率是50Hz,占空比0.5ms~2.5ms  是吗

请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40cbef01018hu1.html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直接看不懂,牛!

网友:
高手,很不错呀,顶一个

网友(2015-01-27):
新人学习请赐教

网友:
能写程序,很不错。作为锻炼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频率是50Hz,占空比0.5ms~2.5ms  是吗

0.5ms-2.5ms是脉宽,占空比是xx%,电调只认脉宽。

网友:
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