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机甲醇机空中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13):
今天首飞25级甲醇3D机,出现个问题,到现在我都在纠结,问题是:今天首飞,我半油门的时候空中我感觉熄火了。我推大油门拉起来,又着了,是什么问题?我有增稳点火装置的
        本来都准备迫降了,结果一推油又燃了,  出现了两次 。
是错觉么?还是失控了?    我用的是天7,  以前飞电的时候从来没失控过

楼主:
我顶啊, 大神都来指导一下。   搞的都不敢飞了。。 万一又这样,,,不是死定了么

网友:
发动机没调整好,可能富油。熄火不可能再次发动,至少你的设备如此。

网友A:
没磨合好?油针没调整好?

楼主:
磨合好了的。    低速稳定  高速有力。    抬头  低头转速变化不大。   跟手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磨合好?油针没调整好?

磨合好了的。    低速稳定  高速有力。    抬头  低头转速变化不大。   跟手很快

网友A:
错觉吧,熄火了不可能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觉吧,熄火了不可能再启动

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我也有一架25级的练习机,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大神都来指导一下。

楼主:
请教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神出来指导下啊

网友:
磨合好了的。    低速稳定  高速有力。

网友:
万一又这样,,,不是死定了么

网友:
发动机没调整好,可能富油

网友:
你在什么角度和方向感觉熄火了值得研究。
如果是朝向自已飞的话,很有可能是你听到的声音变小,你误认为是熄火了。
加大油门,你又听见了。
熄火又打着,不符合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