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高手和大疆技术:今天第一次全载飞行,掉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13):
我的飞机是:精灵+H3 3D+黑狗3+图传(MINI)+桨保护+原装电池。重量不应该是太大问题的吧(有人说没问题的)?
今天去飞了,因为挂全部装备(没敢高飞能飞起来),最高飞到三四米,然后想旋停看一下情况。感觉它在在空中不稳定,有点飘移,不能稳定旋停,然后慢慢下落。然后拉油门,能起来点,但继续下落,前飞,和左右飞落的更快。我是:GPS模式,连8颗星。电量从60,飞到40.都是一样。
之前从没全载时,掉下来一次,当时就是下落不受控制,落了下来,所幸没摔坏(以为是电量不足)。后来一直等图传,今天是全安好后,第一次飞。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最好大疆技术给分析一下。用返厂嘛?不解决之前,不敢再飞了。否则真的炸了机,损失大了,我只有告别飞行了。

网友A:
是精灵2+吗?桨保护器安装绳子了吗?没有装绳子的话震动会加大,影响飞控

楼主:
是2,装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精灵2+吗?桨保护器安装绳子了吗?没有装绳子的话震动会加大,影响飞控

是2,装绳子了。

网友B:
精灵2请不要装桨保护器。损失大量宝贵动力,而且增重。
侧飞掉高如果在GPS下就不正常,但姿态全速掉高几乎是必然的,设计问题。请楼主检查垂直感度是否合适,个人推荐200%

网友C:
请楼主卸下浆保护罩试试看看

网友:
从学习就没有用过保护罩的路过。
有没有收未使用过的桨保护罩的?PM我

网友D:
掉高,又是掉高,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裸机再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卸下浆保护罩试试看看

好的,有时间我卸下,然后满电再试试。

楼主:
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请不要装桨保护器。损失大量宝贵动力,而且增重。
侧飞掉高如果在GPS下就不正常,但姿态全速掉高几乎 ...

感觉上是那种太重,坚持不住的感觉。不过开始还能在空中飞,后来落地后都飞不起来了。也许是电量跟不上了。最后电量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高,又是掉高,我都不敢飞了

算不了什么,没什么不敢。
起初应该先别上来就抬高,选飞起三四米,然后旋停,一切正常了,再抬高。飞行过程中要注意电量(电量不足,绝对是炸机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不了什么,没什么不敢。
起初应该先别上来就抬高,选飞起三四米,然后旋停,一切正常了,再抬高。飞行 ...

谢谢指导,呵呵

楼主:
有人说,没什么事儿的。
有时间我把桨卸掉,再试试。

网友:
要桨保护器做什么?我飞到现在从来没有伤到过桨,增加飞机重量而已

网友:
动力余量不够啊

楼主:
今天试了,把云台和相机取下来,这个问题消失了。明天把桨保护拿下来,把云台和相机装上,再去试一试。
最后结果,还是超重的原因造成的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