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ar的这些设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7-13):
今天刚接触无副翼,弄了个SBAR陀螺仪,虽然是中文的,但这些设置还是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或者用过这个陀螺仪的朋友讲解一下,谢谢了。

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每个舵面都有两行显示.

飞行参数里的这几项都是干什么用的?

高级参数里的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如果你调过kbar,这个就容易懂了,和kbar一样的功能,论坛里有视频教程,多动手搜下

网友A:
1、舵机监视
第一行是你遥控输入的量,第二行是飞机(陀螺仪)变动的量。
2、3、这个问题你参考一下VBAR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机监视
第一行是你遥控输入的量,第二行是飞机(陀螺仪)变动的量。
2、3、这个问题你参考一下VBAR ...

看说明书说,要在遥控器上调中立点和舵机行程,使陀螺仪上显示中立点为0,行程两边为正负100,这个必须要这样设置吗?
还有我设置完以后,油门中点时,十字盘是平的,油门高点,十字盘就稍微前倾,油门低点,十字盘就稍微后倾,感觉升降舵机的行程比两个副翼舵机的行程大了,怎么调啊,陀螺仪上好像没有调舵机行程的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