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图传,供电电压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14):
ts832发射机说明书上写的输入电压: 7-16V  ,直接从分电板上接6S电池,电压是不是高了点。
而且热量很高,是不是电压过高的问题,有用这个图传的朋友,给介绍一下你们的使用情况。

网友A:
最好12V电压,买个开关稳压电源,别在航模店买,估计4块多,买几个邮费就出来了,很小巧的,要注意稳定电流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12V电压,买个开关稳压电源,别在航模店买,估计4块多,买几个邮费就出来了,很小巧的,要注意稳定电流 ...

哦,6S电池 22V电压呢。这超的也太多了点,实在不行就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6S电池 22V电压呢。这超的也太多了点,实在不行就单独供电。

必须单独供电,6s最低电压都有22.2,但是图传的稳压芯片长时间的高压差,发热严重,最设备不好

网友B:
虽然不玩这个图传,但是X宝有很多DC-DC模块,建议去搞一个,注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玩这个图传,但是X宝有很多DC-DC模块,建议去搞一个,注意功率

新手不是很懂,我去X宝看看。谢谢!

网友:
发热是必须的

网友:
圖傳發射一通電就一定發熱 , 只要提供合適電壓就可以了 , 可加一片降壓BEC模塊 , 調到12V

网友:
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就用DC-DC

网友:
淘宝上有带2个DCDC的分电板,一个12V,一个5V

网友:
拍的很好,看着很舒服!

网友(2014-08-14):
同问,3S、4S电池应该可以直接接,不用降压吧?

网友:
建议分开供电

网友:
建议单独供电最好

网友C(2015-03-08):
TS832不知能不能直接用4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TS832不知能不能直接用4S供电?

别直接接4S, 还是调到12V或以下保险, 3S电压都有点高了, 时间长了真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