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行程低级问题

楼主(2014-07-14):
设备:好赢30铂金 电机 飓风4108 控T8FG 飞控 零度S4V2 。现在有个问题不明白了 ,用零度调参软件设置都正常 油门最低 最高位 对应的调参项没问题,可是对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 油门杆推最上面是油门最低 最下面是油门最大,这样对吗?求指点 油门行程校准是用飞控供电单独做的校准,这情况正常吗?

楼主:
在线等 求解答 求指导

网友A:
油门行程校正只需要电调、电机、接收机和遥控器,跟软件无关,搜下很多例子。
如果上面这些连接后,声音不对,遥控器设置油门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正只需要电调、电机、接收机和遥控器,跟软件无关,搜下很多例子。
如果上面这些连接后,声音不 ...

这个我知道,油门反向设置改过来以后 飞控的也会跟着变化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连接飞控呢,可以直接连接收机第三通道校准吧,校准后遥控油门动作和飞控一致就可以了,反向就设置遥控。

网友:
拿分走人。哈哈。

网友:
油门设置反向就行

网友:
使用T8FG玩零度飞控,在进行单个油门行程校准时,和连接飞控进行油门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好相反。比如,进行单个油门行程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向,油门最低,电机转速最低,油门最高,电机转速最高,
而连接飞控进行油门校准时,油门通道必须反向。
所以,进行单个油门行程校准之后上机,必须把油门通道反过来。

网友B:
使用T8FG玩零度飞控,在进行单个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时,和连接飞控进行遥控器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好相反。
比如,进行单个遇调油门行程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向,油门最低,电机转速最低,油门最高,电机转速最高,
而连接飞控进行遥控器校准时,油门通道必须反向。
所以,进行单个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之后上机,必须把油门通道反过来。

网友:
不存在低级高级,这里模友都很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T8FG玩零度飞控,在进行单个油门行程校准时,和连接飞控进行油门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好相反。
比如 ...

谢谢 泡泡老师

网友:
T8FG控油门通道要设置为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T8FG玩零度飞控,在进行单个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时,和连接飞控进行遥控器校准时,油门通道正好相反。
...

请问泡泡老师  我今天飞机 首飞就炸 了  请问一下  就是我把油门推到中位上面两格的位置 怎么就是满油 了  在向上推就没用了  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和油门行程 有关  我没校正油门行程  不知道该怎么校正 求指导   我用的是NAZAv1 无GPS   天地飞7控  还是就是 混控设置我按照你视频上面的设置了  那个不关揺杆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