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与FrSky 8通道对频

楼主(2014-07-14):
求教各位大神,FUTABA 14SG与FrSky 8通道2.4G FASST 兼容接收机对不上频,试了知道的各种方法,也按接收说明书做了还是对不上。求大神讲解不胜感谢!!!!!!

楼主:
自己沙发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我的14SG系统模式为FASST MULT。

网友B:
FASSTest-12CH
FASSTest-14CH
S-FHSS
就不要想了
在实际的测试中 除了后三个不能用 前两个FASST-MULT,FASST-7CH都可以用
方法和说明书写的自动对频一毛钱关系没有,大家要做的就是设置好模式之后按下接收机的对频按钮 然后上电。绿灯恒亮对频完成。
你试一下,转帖

网友C:
楼上正解。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SSTest-12CH
FASSTest-14CH
S-FHSS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我的14SG系统模式为FASST MUL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STest-12CH
FASSTest-14CH
S-FHSS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哈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STest-12CH
FASSTest-14CH
S-FHSS

亲  我的14SG显示是4.0的版本是最新的吗?

网友:
遥控器模式要选对,我选的CH7

网友D:
學習了!我的SUPER T8FG這方法也能用嗎?謝謝yangyang1981112!!!

网友:
先把模式选好,然后按住接收机的按钮,给接收机通电就行

网友:
要离近一些,稍微远点就不太行了

网友E:
这个接收机对好码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如果用的是普通舵机,而这个接收机默认的是高速模式的话,你***打舵的话舵机会卡死不动。要特别注意。

一般建议调到低速模式。

区别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的方法如下:

对码成功后,关闭发射机,这时接收机红灯会闪烁,如果是快闪,小于一秒一次。那就是高速模式(默认的模式)
如果是大于一秒一次,慢闪,那就是低速模式(建议使用普通舵机都选这种模式)

更改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方法如下:

关闭发射,给接收机通电,长按对码按钮5秒以上,再松开即可在高速我低整模式下切换,观察灯的闪烁情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机对好码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如果用的是普通舵机,而这个接收机默 ...

谢谢你的解答!!! 飞固定翼的时候一定注意高度速,飞电直我是数码舵机应该设置成高度吧,飞多旋翼高低速应该不影响,控制云台的无刷电机也应该无所谓?

网友:
謝謝你們的解答,現在還用不到.先把它收藏起來.

网友:
诶,又见此贴,似曾相识

网友F:
控的模式选好(选CH7最省心),离近一点,按住通电,绝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的模式选好(选CH7最省心),离近一点,按住通电,绝对搞定

谢谢!!!  为什么选7CH最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为什么选7CH最省心?

7CH肯定可以对上的,别的通道多了,可能会出问题,反正我一直用7个通道没有问题,不多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  我的14SG显示是4.0的版本是最新的吗?

對.....4.0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學習了!我的SUPER T8FG這方法也能用嗎?謝謝yangyang1981112!!!

t8fg对频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机对好码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如果用的是普通舵机,而这个接收机默 ...

偷偷的又学一招,感谢大神,高速模式是对应高压舵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的又学一招,感谢大神,高速模式是对应高压舵机的吗?

如果接收機用高速模式,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只要是數碼的,高壓或一般的也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偷偷的又学一招,感谢大神,高速模式是对应高压舵机的吗?

不要叫我大神,只是注册时间长点而已,请叫我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叫我大神,只是注册时间长点而已,请叫我雷锋。

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就是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机对好码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如果用的是普通舵机,而这个接收机默 ...

KST215属于普通舵机还是高压舵机

网友(2014-08-18):
请问一下 14sg可以和FS-R6B兼容吗  新手不能发帖提问在这问一下  对频的时候调整到7CH模式  可是7CH模式的时候 屏幕上没有LINK的选项,这种情况下怎么对频,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学习了,高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