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新手 HP100 BL 飞行记录

楼主(2014-07-14):
平常玩固定翼花式,想玩下直升机。
买前网上咨询购买型号,网友们不建议新手买 HP100 BL,说那是高手用的,新手怕控制不了。但看评价说此机性能还是比较强,而且也比较耐摔。最后决定还是入手此机,不行找个草地飞,小机摔坏也好修。直升机的经验,以前飞过911,大概三四十块电,飞过一两个小时的模拟器

昨天首飞,飞机到手就是调整好的,第一次飞就很平衡。
飞起来比想象中的好飞很多,悬停基本不会太贼,只飞悬停不会炸,大动作时草炸2次,也没啥损失。一次炸鸡后尾管掉了,没经验尾桨朝下安上,一起飞就翻了个跟头-_-b。已经飞了十几块电了。比我想象中容易操控的多。舵量小得话感觉有些像911,蛮稳的。二级风无啥大影响,就是悬停刮阵风时会有左右几次金鱼尾。作为新手感觉很适合我入门6通。

TOPGUN 45C 300mAh 悬停大概6分钟,还不会3D,所以没法试3D时间了。

上第一天的视频,视频拍摄时有1-2级阵风。

网友:
飞的不错,继续加油,帮顶

网友A:
新手就用原厂15c电池就够了。我觉得hp100bl适合飞过其他小六通的人,不一定是高手,但不适合新手。调好了也比较稳

网友A:
一定要在草地飞,我炸过几次都没事,一到水泥地就悲剧了。

网友:
有固定翼经验的入门直升机,比纯新手容易多了。

网友:
飞的不错。赞一个其实HP100BL适合新手也适合老手,HP100BL在我手里可以轻松脱控悬停(调整控里参数即可,没那么难),新手道听途说对控的常数不理解这也正常,都是新手过来的。

网友B: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稳。(适合初级阶段)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贼。(适合高级阶段)
有需要的摩友,可以联系我,我将无偿公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稳。(适合初级阶段)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贼。(适合高级阶段)
有 ...

124756685是你的QQ号码么?怎么和你说话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稳。(适合初级阶段)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贼。(适合高级阶段)
有 ...

关注此机,有需要的话请教您!

网友:
HP100有六轴模式么?

网友C:
我飞977,6轴模式,也跟LZ一样,3G模式,大舵量,就有点手忙脚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977,6轴模式,也跟LZ一样,3G模式,大舵量,就有点手忙脚乱了!

HP100 BL 没有6轴模式呢,只有3轴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稳。(适合初级阶段)
调整控里参数,HP100BL可以很贼。(适合高级阶段)
有 ...

问问:前段时间反映出现的启动困难,厂家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问:前段时间反映出现的启动困难,厂家解决了没有??

已经解决,电调参数已经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HP100 BL 没有6轴模式呢,只有3轴模式。

3轴模式飞到这样,不错,上等兵向你敬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电调参数已经修改。

电调好像都是定速的。现在有没有普通模式的(非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调好像都是定速的。现在有没有普通模式的(非定速)?

电调都是定速

网友:
曾经建议过HP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可将电调分为定速和普通两种模式。这并不算难吧!HP也曾表示考虑但看来并没有采纳。

网友:
我D10加装了nrf240l模块,可以飞HP100bl吗(不用外置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