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一下F45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7-14):
首先说一下配置 仿450机架 朗宇A2212电机  30a好赢天行者   naza-lite 全套
1、四个电机通电后有两个手拨一下可以顺畅自转,另外两个像是有点卡住了似的,不通电旋转都是比较顺畅的,这是为什么?
2、gps装上后在gps模式下只有少数时候可以定住,多数会一直飘动。野外gps信号很好都是一盏绿灯亮。
3、飞控感度应该如何调,总感觉不稳,还小炸了一次(就是普通飞飞)。
4、最后问一个问题,一个老外爆飞视频里面 四轴是如何360°翻滚的,是在手动模式下进行的吗,具体遥控器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A:
1 电调开了刹车,
2 可能罗盘受到干扰。
3 跳过。
4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调开了刹车,
2 可能罗盘受到干扰。
3 跳过。

谢谢哥们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电调开了刹车,
2 可能罗盘受到干扰。
3 跳过。

刹车。。。怎么开怎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刹车。。。怎么开怎么关

最好还是看电调说明书设置,不同电调不同方法设置。

网友:
同问四轴空翻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