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型吸尘器的配件?

楼主(2014-07-14):
就是给小台钻~小台锯吸表面的木屑,
集尘器用饮料瓶就可以
吸尘管10mm
的就可以,想问电力机用550可以不?
风扇用什么样的好,在tb上找不到叶片
到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3D打印一个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淘宝9.9元包邮吸尘器满足你的要求(已经升价到20元)

网友C:
吸真空袋的离心机力量很大,就是噪音大还不能超时(15分钟)。

网友D:
服务器散热用的暴力风扇,两级的那种,我用5L的花生油空瓶来做了个龙卷风吸尘器,专门用来吸铝屑,吸尘的话要加滤网和刷头才行

网友E:
抽风机转速高就行,如函道,关键是空气和木屑分离,
工业一般用旋风除尘器,家用吸尘器用过虑网。

网友F:
买一个现成的不贵,不是那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