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5.0和GPRO

楼主(2014-07-14):
3GX5.0和GPRO不是可以用JR DMSS卫星了吗,是哪一种卫星,是否所有JR DMSS卫星都能用?

网友:
没用过JR,路过帮顶

网友A:
5.0和GPRO比如何?哪个更爽些?

网友:
衛星天線(DSM2/DSMX/DSMJ/DMSS)  这些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和GPRO比如何?哪个更爽些?

目前来说,GPRO可以通过蓝牙软件调整参数,设定便利性等肯定优于3GX,3GX 5.0的飞行手感也很接近于GPRO,但是设定便利性输一城

网友:
5.0啥时候出来的

网友B:
支持JR DSM2/DSMJ/DM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JR DSM2/DSMJ/DMSS

DMSS卫星是要买亚拓的那种RJ01还是所有的DMSS卫星都能用?

网友B:
亞拓那款RJ01是用於新款的XG系列的遙控器
一般的DMSS的衛星天線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亞拓那款RJ01是用於新款的XG系列的遙控器
一般的DMSS的衛星天線即可使用

但一般的DMSS的衛星天線是4条线的,但3GX和GPRO好像是3线插孔的。这个怎么接呀

网友:
如果你的遙控器是XG系列的
就要麻煩另外購買

HER15001